[維修實例] [DIY]2004 Camry 5.5代2.0 原廠後霧燈功能恢復與線路

楼主(2019-07-18):
[DIY]2004 Camry 5.5代2.0原廠後霧燈功能恢復與線路

因為5.5代2.0被取消了後霧燈的配置,現今新車都將後霧燈列為標準配備了,

而且在高速公路下大雨的路況裡,多了後霧燈這項提醒後方車輛的裝置,

對於自身或後方車輛是相當重要的安全配備。

因為手邊沒有台規5代Camry的線路資料,又不想只是單純的燈號ON/OFF切換,

自己想要的是完整恢復原廠後霧燈的作動方式,

所以參考了美規維修手冊與TOYOTA車系後霧燈線路,

嘗試去還原後霧燈這項配備,因而有了這篇文章的分享。

首先,重要提醒的是因為這是一項牽涉到電子線路的修改,

所以除非自身有十足的把握,不然還是尋求專業人士協助與修改,

因為每個車主自身的經驗與專業不相同,對一些額外的意外事項,筆者無法做任何保證。

*注意事項:凡是牽涉到電系的修改,請確認電瓶電是否已經移除,避免一些意外發生

以下是小弟研究出的原廠後霧燈線路

1. 後霧燈功能還原,需要在以下的兩個連接器增加電路線,如下標示2F(藍框)與2K(紅框),

    而這兩個連接器的位置就是在駕駛座前方左下方保險司盒。

2. 原廠後霧燈開關針腳定義

Pin1:(L) 後霧燈電源輸出 -->牽線至後霧燈燈座正極
Pin2:(ILL+)小燈電源輸入(供給後霧燈開關電源) -->牽線至2K.19
Pin3:(B) 後霧燈電源輸入 -->牽線至2K.11
Pin4:未使用
Pin5:(LH) 大燈開啟時,後霧燈啟動條件(Low active) -->牽線至2F.3(這需要與原來的信號線作剝線並聯處理)
          需要加一個二極體去擋住開關內部的拉地,避免熄火時大燈無法關閉
Pin6:(FS) 前霧燈開啟時,後霧燈啟動條件(Low active) -->牽線至2K.6
Pin7:E 接地(接地可與08 pin同時連接至地)
Pin8:(ILL-) 小燈電源接地(後霧燈開關接地),使用84165-52010時,不接地

後霧燈開關內電路板

保險絲盒2K與2F連接器出pin位置

保險絲盒線路圖(此為美規Camry線路,有實際量測過自己車上出線pin,與美規線路對應是相同的)

3. 準備材料與工具
a.後霧燈開關與連接頭:可以找5代殺肉件連同後方線組一併買回
後霧燈開關料號:84165-16010(原Camry使用)
後霧燈連接頭料號:90980-11533
因為5.5代2.0儀錶板上的後霧燈符號已經被原廠閹掉了,
所以後霧燈開關建議換成84165-52010,有多一個LED燈,後霧燈開啟時會點亮
(日本Amazon可購得,含運NT800,台灣原廠詢價NT1700)
以下都是引用網路搜尋的圖片

後霧燈開關接頭端子:050型端子
(沒屋頂網拍搜尋就有,引用網路資訊,圖示如下,型號尺寸要正確才能安裝進連接器)

保險絲盒連接器端子:090型端子
(沒屋頂網拍搜尋就有,引用網路資訊,圖示如下,型號尺寸要正確才能安裝進連接器)

b.連接線,我是搜尋網拍AVSS或AVS等規格花線來使用,
    線徑20AWG與18AWG(後霧燈電源輸出/輸入使用),線徑相當的一般電線也可以使用

c.壓接端子工具,建議買Engineer PAD11,再買PAD-13S,
   這樣大部分尺寸的端子都可以壓接(日本Amazon也可購得,含運後價格也比台灣便宜)
   當然可以使用其他適合的壓接鉗,但是精度真的差很多…

4. 後霧燈燈座安裝

a.使用21mm圓孔(穴)鋸,就可以沿著燈座預留的位置鑽洞,使用圓孔鋸前,可以使用細鑽頭先鑽洞來確認中心點是否有對準燈座貫穿孔位

b.原廠有支援後霧燈燈殼:81591-8C007(左)、81581-8C004(右),我只回原廠買了左方的霧燈NT620

c.後霧燈座線組料號:81585-8C004(NT370),燈泡要另外買

d.後霧燈座連接器母頭端料號:90980-11148,搭配的端子一樣是090型端子(沒屋頂網拍搜尋就有相同規格的連接器,引用網路資訊,圖示如下)

e.後霧燈負極可以搭車體或者與牌照燈的負極相接

5.因為車身線組真的很難穿線而且也耗費時間,所以後霧燈電線我是用外包PVC 膠管處理

6.後霧燈開啟條件

a.大燈開啟

b.前霧燈開啟

c.在關閉小燈後,後霧燈自動關閉,後續開啟小燈、大燈、前霧燈,一定要再按後霧燈開關,後霧燈才會啟動

標準的原廠後霧燈功能復原

去年農曆年假已經完工了,到現在都工作正常,好幾次高速公路大雨都有用到

這個線路的接法,只要買到這個後霧燈開關,都可以適用

給各位參考

後霧燈關閉燈號狀態
後霧燈開啟燈號狀態

网友:
UID=2601
2008年註冊的會員
應該找一天來找你聊天

网友A:
好強,來按個讚.....
你有DIY加裝抬頭顯示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強,來按個讚.....
你有DIY加裝抬頭顯示器嗎??

抬頭顯示器當然是有裝

還有換安卓影音主機,倒車鏡頭,日行燈(E4認證,驗車直接過關,大燈開啟自動關閉,兩燈間距60cm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抬頭顯示器當然是有裝

還有換安卓影音主機,倒車鏡頭,日行燈(E4認證,驗車直接過關,大燈開啟自動關閉 ...

04年的車不是標準OBD2的規格,儀表的亮度反差在白天開車看得滿痛苦的,很想幫家裡的車搞個HUD,
好處理嗎??要不要來個教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年的車不是標準OBD2的規格,儀表的亮度反差在白天開車看得滿痛苦的,很想幫家裡的車搞個HUD,
好處理嗎 ...

HUD簡單就只有三條線電源,車速,接地

車速線可以參考Alfa大的文章
https://blog.xuite.net/alfaliukimo/twblog/149832364

先找出車速線

再用保險絲取電(小號)的方式(找ACC開啟之後的才供電的電源)

借網拍圖中間的那種產品

駕駛座左下角保險絲取電位置(這個空位在美規車是給座椅加熱使用)

接地就找個螺絲鎖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