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S200N筆電IC代號 AANY求規格表

楼主(2019-07-19):
Asus S200N筆電不開機不充電,檢查出IC發燙,IC 6pin,代號是 AANY求規格表。

网友:
PO一下元件照片吧!!

网友:
MAX1836EUT33 直流轉直流3.3V SOT23-6

MAX1836EUT33 T-datasheet.pdf

430.8 KB, 下載次數: 16

网友:
前幾個月在新港的回收場買了一台,200酷幣。    不。  台幣啦,電源接口較小,雖克服使用後,速度有些慢,連上網也卡卡,後來在朋友的回收場發現一台3810T,換回來也是一樣,只能當MP3播放器用。

楼主:
元件照片

楼主:
eson0724,323qazxsw,ㄚ三哥,謝謝你們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