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焱72W LED 遙控吸頂燈 電源故障

楼主(2019-07-19):
這個電源之前2個月修過一次,爆電容
更換過電源測33uf大電容 NTC
現在又故障了
插電可以聽到很微小的答答聲,變壓器線圈一次側電壓跳來跳去
目前確定整流後有輸出DCV懷疑SVF12N65F這顆晶體故障
12A, 650V N-CHANNEL MOSFET 但是不會檢測

補充內容 (2019-7-19 07:00 PM):
經SIMON大指點答答聲 為小電解電容乾掉漏電   啟動不良 , 更換後已經OK 圖在9樓

网友:
F大!要是有電表!可以試看看!Mos 三隻腳GDS都不能夠導通!要是有一組 GD GS導通 應該就是擊穿了

楼主:
怪怪 在電路板上量GS是短路的
但退下來量卻又是好的
看來不是他的問題

楼主:
這個電阻0歐姆應該是不對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電阻0歐姆應該是不對的嗎?

這個電阻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電阻0歐姆應該是不對的嗎?

  那顆非一般電阻, 而是 繞線電阻, 詳見 {有沒有痞友見過那麼大電阻值的電阻} (出處: 痞酷網_PIGOO).

  用 導通檔 量測似乎不易判斷好壞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電阻0歐姆應該是不對的嗎?

電阻壞  只有看過阻值變大或開路,沒看過阻值變小的

网友A:
歐姆檔 對  輸出濾波電容的正負 電阻值 有無短路
一般 二次輸出短路  答答聲 比較大聲, 因為有輸出消耗 輸出二極體會熱 但不一定發燙
-----
一次側 IC VCC 那個小電解電容乾掉漏電  也會 啟動不良  答答聲 比較小聲 甚至無聲
~47uF /3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歐姆檔 對  輸出濾波電容的正負 電阻值 有無短路
一般 二次輸出短路  答答聲 比較大聲, 因為有輸出消耗 輸 ...

感謝SIMON大
真的是這顆電容10uf 50V換下後已經沒有答答聲
裝機測試OK

楼主:
***請幫忙刪除

网友:
恭喜完修!又是萬惡電容在作怪,謝謝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SIMON大
真的是這顆電容10uf 50V換下後已經沒有答答聲
裝機測試OK

不好意思  少說了一段 ,
這個小電容要用 105'C , 若用85'C 較短命 ..

既然組合上去就算了  有機會拆時 記得換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少說了一段 ,
這個小電容要用 105'C , 若用85'C 較短命 ..

收到 下次就找固態電容來替換.....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 下次就找固態電容來替換.....

那個位置 周圍溫度較高
固態電容於高溫區佔不到多大的便宜 (但也沒比電解較差)
那個耐壓  零售品也不好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SIMON大
真的是這顆電容10uf 50V換下後已經沒有答答聲
裝機測試OK

恭喜完修!!

一般都是大顆的作怪
小顆瘦瘦小小好像都是當背景
沒想到也會有故障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