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EH-CNA98 吹風機會熱但是沒有紅燈

楼主(2019-07-20):
這台吹風機剛開始送來的時候,完全不會熱,紅燈一閃一閃的像快要沒電
感覺就是電送不過去,所以當然也不加熱

把IC1 MCU解焊後重新焊上,並更換了控制板上的光偶器後
可以正常加熱了,也能透過功能鍵切換冷熱風

但是熱風時紅光LED1就是不亮....
單獨用二極體檔位測量該LED1是會亮紅燈的

疑問一:手邊有另外一台正常的同型機,請問要怎麼比對,確診一定是IC1故障?
理論上我猜應該要上電,看輸入DC多少  其它腳是否有不同於輸入電壓的輸出來判斷
但是貿然上電,本身又會發熱又有馬達,很怕測量不慎就短路報銷了的。

這樣IC1要怎麼靜態測量比對呢?
我嘗試用二極體檔對GND,數值比較穩定,可是兩顆IC1比對不出什麼結果。
若改用電阻擋對GND,電組會跳來跳去的,就像是量到電容一樣,難比對。

疑問二:換個方向,從紅燈下手
紅LED1正負標示如圖,正極貫孔後,來到QL1的腳1,接下來為何二極體檔位,紅筆黑筆這樣放會測不出導通數值?

网友:
NPN紅筆接3,黑筆接1或2要有反應。PNP紅筆接1,黑筆接2或3要有反應。

网友:
你把 LED1 _+-  與 QL1_123 關係 ,
試著用電路圖 畫一下 , 再試著 NPN 與 PNP 代入。
再看你說的紅筆黑筆 2到1  以及 3到1 合不合理。

-------
維修時 量測 PCB上的元件故障疑問時 ,
電表測棒測量點 ,  只量原件本體引腳 是不夠的,要加測 PCB上的焊點,甚至還有焊點延伸的PCB 線路 ,
                          因為 引腳-焊點 , 焊點-PCB 線路,線路貫孔...也會有事。

网友:
你把大TRIAC拆掉,馬達拆掉(線包起來絕緣),這樣上電量測就不會發熱和馬達轉不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