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EM-22VY11A多媒體顯示器有指示燈不開機

楼主(2019-07-20):
這台的狀況是插上電源有待機紅燈,按下電源鈕後指示燈會亮綠色,但是約3秒後隨即變回紅燈
螢幕無任何反應
拆機後無發現明顯故障(爆電容、燒灼痕跡),量測電源板均有輸出電壓(12V、5V)便先排除電源板故障可能
隨後量測主板上型號1117的晶體(應該是線性穩壓晶體)不知道是否就是這個元件故障,還請各位先進幫忙解惑及指導查修方向,謝謝

疑似故障的晶體
顯示器銘牌
內部電路板
主板
電源板

网友:
如果是你說的1117,可能是LM1117穩壓管,按照你照片標示電壓,正常LM1117的左邊腳位應該為1.25V參考電壓,所以顯然不符你測的1.5V及另一顆的2V.所以不一定是LM1117,假使沒壞 。光是標1117就也很難猜...
LM1117 800-mA Low-Dropout Linear Regulator

网友:
1117-ADJ 的線性穩壓  Vout - V-adj = 1.25V  (1.225V ~ 1.27V)

Vout  3.3V 這組 :   3.3V -   2V = 1.3V  (勉強接受)
Vout  2.5V 這組 :   2.5V -1.5V =   1 V  (差太多   )

楼主:
感謝回覆!
再請問是只要更換1117芯片,還是有可能是它周圍的電阻、電容造成的異常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再請問是只要更換1117芯片,還是有可能是它周圍的電阻、電容造成的異常呢? ...

要判定是不是LM1117,你按照SIMON1016所提供LM1117電路圖,查PCB上LM1117的腳位的SMD電阻及電容,如果接法和電路圖一致,該零件就是LM1117.再從SMD上標示的阻值納入電路圖下的公式,大致上就能算出輸出電壓多少,這值和你量的值要是差很多,LM1117可能就有問題.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71193-1-1.html
可以先燒燒看程序~

网友:
先從簡單的換起吧!若不介意花點小錢小小時間,也可順便把大電容都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