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 KP-LB40W5 熱水瓶無法煮沸

楼主(2019-07-20):
聲寶熱水瓶,煮沸燈有亮,插電2個多小時水都沒滾,當然也沒跳保溫,水只有稍微溫溫的,請問各位前輩是哪個部分出問題了呢?

廠牌:聲寶
型號:KP-LB40W5

煮沸中,燈有亮

煮沸中,燈有亮

前面

前面

网友:
加熱管故障。

网友A:
放冷水插電時摸外面沒燙即有可能加熱管
這台按壓出水時是否有藍光

楼主:
剛剛從底部拆開,發現有條線斷了,直接接上就可以了嗎?

補充內容 (2019-7-20 09:59 PM):
請問斷掉部分直接接上就行,還是要接甚麼零件? (斷掉處燒毀看不出是否有其他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冷水插電時摸外面沒燙即有可能加熱管
這台按壓出水時是否有藍光

1.插電1個多小時,外面摸起來不會燙,水溫溫的。
2.壓出水是否有藍光,這點不太懂,這台熱水瓶外表上看起來應該是沒有藍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從底部拆開,發現有條線斷了,直接接上就可以了嗎?

補充內容 (2019-7-20 09:59 PM):

有三用電表嗎?

量一下你紅圈的(那條在機殼裡面的線)和在機板上(白線+紅矽膠套)的電阻
750w 110v  7A => 15 ohm

那個斷線看起來黑黑的,是鏽斷的還是熔斷的?(你有提到『燒毀』)

最好是把pcb拿起來拍一下背面的照片,說不定可以看到什麼

网友:
元O代工的產品~~~那條應該是加熱線圈的線(燒水),因為它靠近繼電器....

會溫溫的是因為只有保溫線圈運作所以水溫溫的(35W不足以燒開水)...

現在重點是燒水線圈的斷線是燒斷的還是壓接不良弄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三用電表嗎?

量一下你紅圈的(那條在機殼裡面的線)和在機板上(白線+紅矽膠套)的電阻

感覺比較像是熔斷,不過外面那層白白的已經整個脆化了,所以有可能是鏽斷的嗎?

楼主:
附上面板照

面板

面板

背面

背面

网友:
拍電路板有何作用?
自己不量測、
網友幫你量嗎?

楼主:
回樓上:抱歉有網友回復  "最好是把pcb拿起來拍一下背面的照片,說不定可以看到什麼"  可能是我誤解了。

後來把斷線接上就可以煮沸了,其他部分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感謝各位大大的回復供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樓上:抱歉有網友回復  "最好是把pcb拿起來拍一下背面的照片,說不定可以看到什麼"  可能是我誤解了。

拍電路版是要看背面的健康狀況(例如有烤熟的小強之類的)

有熔斷就要有所懷疑,不檢查找出發生故障的原因,難保不會再發生,就怕發生憾事
請小心為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樓上:抱歉有網友回復  "最好是把pcb拿起來拍一下背面的照片,說不定可以看到什麼"  可能是我誤解了。

如果是鏽斷,那是不是有水?

或是那條線的斷面有被壓到壓到,導致那邊截面積比較小,成為發生點,也成為故障點
比較熱 = 比較容易氧化,就是鏽斷了

一切看你的觀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