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台製 802C 可換頭壓著鉗 開箱

楼主(2019-07-20):
暨上次米的 SKIL SD561201 4V 鋰電池電動起子開箱 開箱後,今天又出現新工具了,為了壓著 312 規格的接續端子與250端子以及一些奇奇怪怪的端子,因此米購入這款可換頭又是台製的可換頭端子,謝謝。

外包裝

吊卡背面標示與規格,有特別註明為Made In Taiwan喔!!

壓著鉗本體

快換頭,兩根十字與一字共用螺絲固定,圖中為802C快換頭

扭力可調,不過米還不會調整,這把屬於棘輪式的設計

握把釋放鈕,往紅色箭頭方向推就可以了

快換頭802S

今天測試三種接續端子,250端子已經插進快接頭,所以只拍了這兩種,第一次使用請多多見諒

网友:
看著口水都流下來了,可惜使用到的機會實在太少,不然也好想買一組

网友A:
你手拿的3樣都是用它夾出嗎? 總共可夾幾種端子?

网友:
壓著效果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拿的3樣都是用它夾出嗎? 總共可夾幾種端子?

回 captain_scarlet 大 ...

這款壓著鉗是一次壓的那種,基本上接續端子只要是符合規格的都可以拿來壓,米提供的照片上只有兩種,不過目前測試 312的一種和250的兩種都可以正常壓著,配合多種轉換頭,基本上市面上的端子應該都可以壓的,謝謝。

楼主:
回 正一 大 ...

頭一次用這種專用壓著鉗,慢慢摸索後,發現壓著後的線材與端子用手用力拉也不會分離。所以有需要的人可以考慮看看,預算多一點,可以考慮 Engineer品牌的兩次壓著的款式,壓著效果更好,謝謝。

网友B:
好專業的工具,真是名劍配名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專業的工具,真是名劍配名士

回 changold2 大 ...

米只是亂亂壓而已!這把工具應該說對得起價格,不過米真想買一把Engineer來試試看

网友C:
有沒有試試看壓小的電子接頭例如杜邦端子跟莫式端子之類的,因為很多壓大的沒問題但是壓小的卻是沒辦法壓緊或是造成端子毀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試試看壓小的電子接頭例如杜邦端子跟莫式端子之類的,因為很多壓大的沒問題但是壓小的卻是沒辦法壓緊 ...

回 et1109 大 ...

這個壓著鉗最小能力是到22AWG,杜邦端子的線應該是26AWG,應該沒辦法壓接喔!!謝謝。

网友D:
這類工具  有可拆換奘選項的配件  最好還是有個專用可以和配件窩在起的棲身地
例如 套筒板手N件組/製圖工具組  有專用收納盒 ,

不然 總有那麼一天玩分手
到時 也只悵然感嘆... 人生若只如初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類工具  有可拆換奘選項的配件  最好還是有個專用可以和配件窩在起的棲身地
例如 套筒板手N件組/製圖工具 ...

回 SIMON1016 大 ...

米也常常做這樣的事,現在都有統計自己有哪些工具?避免忘記又多買一份,至於工具箱,米都是放在固定的箱子或是工具袋中,要用就去撈一下,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 et1109 大 ...

這個壓著鉗最小能力是到22AWG,杜邦端子的線應該是26AWG,應該沒辦法壓接喔!!謝謝。 ...

哈哈
那米大您可以試試看夾22AWG的線到接續端子上看是不是夠壓緊拉扯時不會脫落,因為之前買過類似的但是壓接後卻一拉線就跟接頭脫離n_11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那米大您可以試試看夾22AWG的線到接續端子上看是不是夠壓緊拉扯時不會脫落,因為之前買過類似的但是 ...

回 et1109 大 ...

可以的!但是目前沒有特別需要壓接22AWG的線材與端子耶,可以能要等一陣子喔,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et1109 大 ...

可以的!但是目前沒有特別需要壓接22AWG的線材與端子耶,可以能要等一陣子喔,謝謝。 ...

沒關係~反正有機會再試試~因為之前買的電線皮得部分都會壓不緊或是無法咬入提醒您記得試試看而已n_116|

楼主:
緊接又入手壓著接續端子AWG 24-28/22-20 的轉換頭,測試後發現AWG26的杜邦端子,壓接時很多要注意與練習,米壓了五個只有兩個成功,線材是使用一般電子材料行販售的已壓接一邊的杜邦端子線做測試,中間對半剪為兩條線,壓接好的杜邦端子,用力拉也不會脫離,也可以順利的放入2.0的連接頭,謝謝。

轉換頭特寫

壓接測試杜邦端子特寫

AWG26黑色線壓接後的狀況

AWG26棕色線壓接後的狀況

壓壞的杜邦端子與重新裁剪的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緊接又入手壓著接續端子AWG 24-28/22-20 的轉換頭,測試後發現AWG26的杜邦端子,壓接時很多要注意與練習, ...

果然一次壓都會壓壞居多~難怪日本的ENGINEER沒出一次壓都要分兩段壓接
我想應該是這樣更能夠有多種變化~

楼主:
回 et1109 大 ...

或許多練習幾次幾可以減少損壞的端子,不過並不是常常壓接這麼小的端子,米覺得效果可以接受啦!謝謝。

网友E:
扭力可調,不過米還不會調整,這把屬於棘輪式的設計

上面有加減符號, 鬆開螺絲後,順時針(減號)方向降低扭力, 逆時針(加號)方向增加扭力,調好再鎖回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有加減符號, 鬆開螺絲後,順時針(減號)方向降低扭力, 逆時針(加號)方向增加扭力,調好再鎖回螺絲。 ...

回 emc88888 大 ...

謝謝說明,後來米有試過因為調整螺絲比較緊,多試幾次後已經可以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