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會員們幫忙測試論壇的信箱功能

楼主(2019-07-20):
已經有許好幾位新會員跟我說收不到驗證信,想請大家幫忙測試一下,在登出論壇狀態按論壇右上角的取回密碼,看系統能否把密碼寄信到你註冊的信箱?請連續試3次,看能否收到3封?然後在這裡跟帖你是用什麼信箱。

网友A:
測試報告 :
使用  XXXX@yahoo.com.tw

[痞酷網電子技術論壇] 取回密碼說明
Yahoo奇摩/垃圾信件匣

痞酷網電子技術論壇 <pigoo.info@msa.hinet.net>
收件者:XXXX
7月21日 於 上午12:13
取回密碼說明

XXXX, 這封信是由 痞酷網_PIGOO 發送的。
您收到這封郵件,是由於這個郵箱地址在 痞酷網_PIGOO 被登記為用戶郵箱, 且該用戶請求使用 Email 密碼重置功能所致。
----------------------------------------------------------------------
重要!
----------------------------------------------------------------------
如果您沒有提交密碼重置的請求或不是 痞酷網_PIGOO 的註冊用戶,請立即忽略 並刪除這封郵件。只有在您確認需要重置密碼的情況下,才需要繼續閱讀下面的 內容。
----------------------------------------------------------------------
密碼重置說明
----------------------------------------------------------------------
您只需在提交請求後的三天內,通過點擊下面的鏈接重置您的密碼:

趕緊將 痞酷網_PIGOO 的郵件 設定為非垃圾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試報告 :

[痞酷網電子技術論壇] 取回密碼說明

請問你是用什麼信箱?是gmail嗎?

网友B:
不用免費信箱我猜可能都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免費信箱我猜可能都沒問題.....

网友A:
一般免費的郵件服務
都會將論壇的郵件 當做是垃圾信
所以都要到垃圾信件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免費的郵件服務
都會將論壇的郵件 當做是垃圾信
所以都要到垃圾信件去看 ...

註冊都有提醒!來信我也有請他去垃圾桶看,大多數都說沒有........,我也是很懷疑

网友:
使用Gmail信箱
1:05開始點擊了三次取回密碼,每次間隔1分鐘
只有在第一次點擊時收到驗證信
後面的兩次點擊都沒有收到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免費的郵件服務
都會將論壇的郵件 當做是垃圾信
所以都要到垃圾信件去看 ...

沒錯!~~~有時候郵件軟體、郵件伺服器會把這種免費信箱當垃圾信給處理掉..

网友:
回 wish老大 ...

米剛剛用取回密碼功能,連點三次,只收到一封信件,是使用 Hinet 信箱,謝謝。

网友:
回 wish大 ...

剛剛用取回密碼功能
連點三次 收到二封信件
使用 ms2.hinet.net 信箱

网友:
回 wish大 ...

剛剛用取回密碼功能
連點三次,收到一封信件
使用 pchome.com.tw 信箱

開啟信件.........您只需在提交請求後的三天內,通過點擊下面的鏈接重置您的密碼:
點選連結後出現無法取回密碼,如下圖...........以原密碼登入上來PO文.....還好還能登入....
多一張圖刪不掉...

補充內容 (2019-7-21 11:04 AM):
剛剛信箱又收到ㄧ封⋯時間ㄧ樣

网友:
@hotmail.com

測試4次,沒有收到任何訊息。

网友:
gmail 有收到 [痞酷網電子技術論壇] Email 地址驗證

网友:
測試報告  yahoo   免費信箱

在垃圾信件匣    有收到

网友:
測試信箱:yahoo奇摩信箱
測試取回密碼3次,只在垃圾信件匣找到一封

痞酷網電子技術論壇 <pigoo.info@msa.hinet.net>
收件者:
xxxxx

7月21日 於 下午1:04

取回密碼說明
xxxxx, 這封信是由 痞酷網_PIGOO 發送的。

您收到這封郵件,是由於這個郵箱地址在 痞酷網_PIGOO 被登記為用戶郵箱, 且該用戶請求使用 Email 密碼重置功能所致。

----------------------------------------------------------------------
重要!
----------------------------------------------------------------------

如果您沒有提交密碼重置的請求或不是 痞酷網_PIGOO 的註冊用戶,請立即忽略 並刪除這封郵件。只有在您確認需要重置密碼的情況下,才需要繼續閱讀下面的 內容。

----------------------------------------------------------------------
密碼重置說明
----------------------------------------------------------------------

您只需在提交請求後的三天內,通過點擊下面的鏈接重置您的密碼:

(如果上面不是鏈接形式,請將該地址手工粘貼到瀏覽器地址欄再訪問)
在上面的鏈接所打開的頁面中輸入新的密碼後提交,您即可使用新的密碼登錄網站了。您可以在用戶控制面板中隨時修改您的密碼。

本請求提交者的 IP 為 xxx.xx.xx.xx

此致
痞酷網_PIGOO 管理團隊. http://bbs.pigoo.com/

网友:
yahoo.com (沒有.tw)
2019/7/21 PM 4:57 測試
直到 PM 5:24 為止
沒收到半封信
Spam分類也沒有

PM 5:27
修改信箱 outlook.com 後測試
馬上就收到信

PM 5:29
再改回 yahoo.com 測試
馬上就收到信

网友:
使用Gmail信箱
第一次點擊後很快收到驗證信
只有在第一次點擊時收到驗證信
後面的好幾次點擊都沒有收到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