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pple A1344 60W megasafe 電供不充電

楼主(2019-07-21):
友人求助, 筆電不能充電, 懷疑主機問題.

參考網路資訊, 測得電供沒有6V 或 16.5V,
https://goughlui.com/2016/08/29/ ... ower-adapter-a1344/
http://www.righto.com/2013/06/te ... ion-of-magsafe.html
https://pinoutguide.com/Power/magsafe_power_pinout.shtml

遂爆開看內在, 60W @ 16.5V, 密密麻麻果然好料, 但是沒有任何燒燬的痕跡, 真沒有16.5V, 先不懷疑主機問題. 可是沒有好料對比.
310VDC來電正常, 說明高壓供電沒問題, 低壓沒有輸出, 特別有量兩個 MOSFET, 量起來還好.
IC很小, 看不到字, 要修就難度了

网友A:
蘋果的配件都是消耗品,故障率偏高且很難修,我都是直接買新品來替換,網拍很多比官方價也便宜很多,沒有修理的意願。

機器翻譯第二個連接的部分關於 Magsafe 接頭的內容。

“充電器啟動過程
當Magsafe連接器插入Mac時,發生的情況比您預期的要多得多。 我相信會發生以下步驟:
充電器在電源引腳上提供非常低電流(約100μA)的6伏信號(Magsafe 2為3伏)。
當Magsafe連接器插入Mac時,Mac會施加一個電阻負載(例如39.41KΩ),將電源輸入拉低至約1.7伏。
充電器檢測到電源輸入已拉低,但不能太低。 (短暫或重要的負載將無法啟用充電器。)在一秒鐘後,充電器切換到全電壓(14.85至20伏,具體取決於型號和功率)。 充電器內部有一個16位微處理器,用於控制此充電器和其他充電器功能。
Mac檢測到電源輸入上的全電壓,並使用1-Wire協議讀取充電器ID。
如果Mac對充電器ID感到滿意,它會將電源輸入切換到內部電源轉換電路並開始使用輸入電源。 Mac使用1-Wire協議打開連接器上相應的LED。
此過程解釋了為什麼在燈打開並且計算機指示電池正在充電之前連接充電器後會有一秒鐘的延遲。 它還解釋了為什麼如果用電壓表測量充電器輸出,就不會發現很多電壓。

複雜的步驟順序比典型的充電器更安全。 因為充電器首先提供極低的電流,所以在連接連接器時短路的風險較小。 由於充電器在通電前等待一整秒鐘,因此在施加全功率時,Magsafe連接器可能會牢固連接。 然而,安全功能並非萬無一失,因為我撕開的燒壞連接器顯示出來。”

資料訊號與 ID 要正確充電器才會供電所以很麻煩(至少 Mac 要在旁邊)所以完全不想修。

蘋果的機器不要亂拆如果你有把握能不讓店家看出來的話就可以,蘋果現在有台灣直營店可以拿去幫你檢測判斷哪個好壞。
也有可能即使過保也因為某年曾經公告招回回收如符合資格的話就能免費更換,但如外觀有拆機痕跡的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蘋果的配件都是消耗品,故障率偏高且很難修,我都是直接買新品來替換,網拍很多比官方價也便宜很多,沒有修 ...

謝謝 D大, 俺也覺得沒本領給這種找不到IC的DATASHEET給修好, 已經請她們淘寶買個大約100元RMB.
臨時改線, 實驗用一個 TOSHIBA 筆電供 15V@3A 給它撐過去, 最接近電壓的閒置品, 希望可以撐到買到料.

网友:
曾經嘗試修一顆45W白豆腐未果,IC編號也是上網找不到,最後在一個很冷門的俄文網站發現它還有另一個編號TEA1738,是個 flyback controller。

Application Note 在這裡
https://www.nxp.com/docs/en/application-note/AN10981.pdf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D大, 俺也覺得沒本領給這種找不到IC的DATASHEET給修好, 已經請她們淘寶買個大約100元RMB.
臨時改線, ...

最好不要拿非原廠的變壓器來改裝,可不可以用是一回事沒看過有人如此改裝的。
最大的顧慮是磁吸式接頭不同一般傳統 DC 接頭會自己判斷接觸點之接觸電阻高低才能充電,傳統變壓器會一直供電在磁吸式接頭接上的瞬間產生過大的火花與電流,很可能會損壞磁吸式接頭內鍍金接點與 Mac 機板上的電源控制元件,不可不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拿非原廠的變壓器來改裝,可不可以用是一回事沒看過有人如此改裝的。
最大的顧慮是磁吸式接頭不 ...

專門維修 Macbook 的 Youtuber Louis Rossmann 就曾在他的頻道這麼教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3w8nwyrdY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拿非原廠的變壓器來改裝,可不可以用是一回事沒看過有人如此改裝的。
最大的顧慮是磁吸式接頭不 ...

D大所言極是, 曾經也考慮過這問題, 所以請她們先插好磁吸頭, 然後再插電源線, 並且充一個小時就停機, 因為替代的變壓器30W不夠力, 除非改ID變成, 很費工也沒時間玩.

楼主:
這個充電器很古怪, 有3個光偶, 俄國的網站有人看到它的 IC,

NCP1237, marking 37A65, 初級SMPS控制器
https://www.onsemi.cn/PowerSolutions/document/NCP1237-D.PDF

TEA1791, 次級同步整流控制器
https://www.nxp.com/docs/en/data-sheet/TEA1791T.pdf

AP6679BGM, marking 6679BGM
https://datasheetspdf.com/pdf-do ... owerElectronics.pdf

翻譯後的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 ... Ff%3D46%26t%3D28966

原文網頁, http://vlab.su/viewtopic.php?f=46&t=28966

日後有空又有能力或許看看怎樣做到這麼小體積就達成6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