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13003 SOT-32 替代零件

楼主(2019-07-21):
米想詢問下方這顆 BR 13003 是否有比較容易購買到的替代零件,這顆是用於 OSRAM GREAT T5 BATTEN 28W 的層板燈的,謝謝。

米查了好像只有另一顆 BULK118 是相同的規格。

网友A:
13003 是很常見的廉價用料,通常我都是故障的省電燈泡拆料使用。

但使用前先確定 pin 腳 B, C , E 端。可以參考以下的 datasheet 有關於封裝形式及腳位。

大大的這個應該是 T5/ 的燈管,建議改為  13005,並加上鋁散熱片。

410.85 KB, 下載次數: 5

Datasheet

网友B:
PIGOO 痞酷網 e店愛心惜福小舖
★ KSE13003 SEC 400V 2A 20W NPN MJE13003 電晶體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267658279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03 是很常見的廉價用料,通常我都是故障的省電燈泡拆料使用。

但使用前先確定 pin 腳 B, C , E 端。可 ...

回 kip 大 ...

感謝嚕!!米頭一次買這種零件,所以先問清楚避免白跑一趟,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GOO 痞酷網 e店愛心惜福小舖
★ KSE13003 SEC 400V 2A 20W NPN MJE13003 電晶體
https://goods.ruten.com ...

回 SIMON1016 大 ...

謝謝了,米再去看看有什麼要買的,一次買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