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ATX電源改可調電壓電流倍壓電路達42v

楼主(2019-07-22):
原由繼;電腦電源供應器 ISO-P400L有5VSB ,TL494故障不啟動維修,就不再贅訴。http://bbs.pigoo.com/thread-76306-1-1.html
求助前輩們,得知電壓很難達到需求,想說用倍壓電路,終於成功了。
1.先從二次側開始連散熱片拆下,很怕誤拆還要的線路,所以花了好多天研究,這台電供線路跟twm大的一樣,照理應用這個電路圖;

我的線路,有R9.10.11.12分壓,接C945

2.可是心想,38大提供的電路,把變壓器的接地(抽頭)間斷,可使電壓增大,並使用倍壓提高電壓。

3.散熱器拆下把不用的線路零件拆下。

4.橋式整流,老大及前輩老師們指導;橋式整流器可並聯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76314-1-1.html
要用快速恢復二極體,我用四個SBR20100CT並聯。

5.裝上;

背面

6.L1電感本來的很多組,並聯好像也不夠,所以再增一條。

7.L2直立式,拆另台較大W數較粗又多圈的裝上。

8.空載最高42V耗電10.3W。有試照本來線路不用倍壓,只能到20.6V。

最低只能到1V耗電3.2W與待機差不多。

9.負載用10W12V四個串聯,電流開最大,40V耗電36.9W

10.負載用汽車大燈,12V55W遠近燈串聯成24V,電流開最大,電壓調到10V,耗電153W聞到焦味,沒裝風扇且一次側散熱片非常燙,不敢再往上調,等電子負載做好,再測試給大家看。

11.還沒學會用軟體畫線路圖,借用前輩們的補充說明;其中零件更改;L1.L2C.以及橋式整流後面的電容用100V1000UF,TL494第一腳接地電阻改594歐姆,連輸出+,的VR改25K。

12.38大的倍壓線路圖

13.功能運用提升計畫;希望能再找一個494規格的電供,用開關切換(並串聯)輸出,再加老大送的電子負載,用一個機箱合組成,一台功能強大可調電供,還可改良散熱片及風扇散熱問題。

14.菜鳥亂搞,就像瞎子不怕槍,請前輩們指導,並建議可改善空間,謝謝!

*****提醒大家多多餵公狗讓老大無後顧努力全心改善論壇功能*****

网友A:
關於.....10.負載用汽車大燈,12V55W遠近燈串聯成24V,

遠近燈雖然是汽車12V用 , 但是他們不同功率代表不同歐姆數值
不同歐姆數值串聯24V 兩者電壓不會均分12V ,
近燈功率小 歐姆數值 較高者 分壓會超過 12V
好在 汽車上真實應用 因為電池充電系統關係 最高就14.5V
所以燈泡設計上會考量此處  也許實驗裡剛巧沒越死亡線

要串就兩組遠近燈, 分別 遠串遠 以及 近串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關於.....10.負載用汽車大燈,12V55W遠近燈串聯成24V,

遠近燈雖然是汽車12V用 , 但是他們不同功率代表不 ...

謝謝SIMON1016老師解惑,原來是阻值不同,難怪覺得怪怪的,感恩~~~

网友A:
既然 TL494 / KA7500 相容系列 現時難尋
那麼 願不願意考慮 其他較後期發表用於ATX POWER 的IC
這類稍後期 明顯 整合了  LM393/339 電壓偵測的保護迴路/以及PG信號

第一個  找到有 SS ( Soft-Start ) 腳的 IC
           有些你找到他的 SS ( Soft-Start ) 腳 , 相當於  TL494 的 Dead time或deadtime 腳 ,
           就是限制最大PWM 時間 =>限電流 。

第二個  找到 串RC到COMP腳  的 IN  , 這端就是你的 V-ADJ 可調電壓 回授監控 。

想想你應該一時還不敢做出越級行為 , 這個概念留給你或有興趣的人參考
當你在回收場淘金時 留意一下有哪些常出現IC  我們再看看這些IC 有無機會改機

以下是我抓網路上SG6105D 修改的概念草稿  只是示意改哪裡 SS  和 IN (與COMP 串RC 的)
(原圖是 單純ATX PSU 電路   https://320volt.com/wp-content/u ...    )

補充內容 (2019-7-24 10:06 AM):
另外 同時期 常見IC 比較 DR-B2002 DR-B2003  SG6105  都有 SS IN COMP
http://www.texnotron.com/upload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 TL494 / KA7500 相容系列 現時難尋
那麼 願不願意考慮 其他較後期發表用於ATX POWER 的IC
這類稍後期  ...

謝謝SIMON1016老師提供資料,沒看到實際線路圖,]醫時還無法消化,我認真研究看看,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 TL494 / KA7500 相容系列 現時難尋
那麼 願不願意考慮 其他較後期發表用於ATX POWER 的IC
這類稍後期  ...

請問SIMON1016老師,手邊有一台拆開看IC是SDC4818,也是20P腳位跟SG6105D一樣,接下要怎麼做,怎麼找資料,請您指導,感恩~~~

SDC4818數據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SIMON1016老師,手邊有一台拆開看IC是SDC4818,也是20P腳位跟SG6105D一樣,接下要怎麼做,怎麼找資料 ...

SDC4818 腳位與 SG6105 D  相容

將 SDC4818  SS PIN_18  當作 TL494  你原圖 PIN_15 接出的電路 控制電流
將 SDC4818  IN PIN_17  當作 TL494  你原圖 PIN_1   接出的電路 控制電壓

其他 V12/V5/V33 / NVP負壓   ... 過壓/欠壓保護, 你以VCC 經 電阻分壓 送進去 騙IC
例 VCC 13V   你可以 用 GND ----3.3K --- 1.8K --- 6.8K--- 1K ----13VCC , 分出需要的電壓
    (實際VCC不同 就 調整那個1K 電阻)

NVP負壓 Datasheet 裡Figure 2.是與 2.1V 比較  , 低於2.1V 就好  因此將其 接 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C4818 腳位與 SG6105 D  相容

將 SDC4818  SS PIN_18  當作 TL494  你原圖 PIN_15 接出的電路 控制電 ...

1.請問老師!我的線路無R67"4.6K"是否要加上,C23我的是2A223J綠色,要改成獨石電容嗎?或是下圖連接IC所標示的,全要改,謝謝!

2.倍壓電路前的橋式整流用STPS2045,45V20A會泰緬強嗎?

网友A:
1.你的SDC4818線路無R67 就先不加 , 只在 IN腳 到 輸出取樣回授R48 這條線路電阻做改動電壓 ;
  C23 實際線路是2A223J綠色,不須要改  甚至先不外加迴路 待前述第一階段完成  再來玩此處

2. 倍壓電路前的橋式整流...
    抖了一下 ... 你是指1# --12.--- 38大的倍壓線路圖
    AC插座110VAC電源線進來 那個橋式整流用STPS2045 ,45V20A ??
    這樣會超車專炸元件大....炸到外太空的
    沿用原機材料即可

阿大 我突然很害怕 出大事 , 要不 繼續找台 TL494 / KA 7500  照1# 這樣改就好
而且這二號機也是不能並聯一號機 同時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SDC4818線路無R67 就先不加 , 只在 IN腳 到 輸出取樣回授R48 這條線路電阻做改動電壓 ;
  C23 實際線 ...

誤會大了,我是說二次側變壓器出來的橋式整流,蕭特基二極體,二號機不能並聯,是因交換式電源供應器,只能串聯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誤會大了,我是說二次側變壓器出來的橋式整流,蕭特基二極體,二號機不能並聯,是因交換式電源供應器,只 ...

好險 心跳漏了幾拍
二次側變壓器出來的橋式整流,你還是找100V以上耐壓的 你的直流輸出都撐到42V了  用200V不過分

兩(多)輸出併接 易引起多種問題   不平衡吃單邊 交互干擾調整 震盪  然後就是燒燬
平衡手段當然有   技術成本較高

兩(多)輸出 串接
      1. 接地線 要想好
      2. 交互干擾調整 震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險 心跳漏了幾拍
二次側變壓器出來的橋式整流,你還是找100V以上耐壓的 你的直流輸出都撐到42V了  用2 ...

請問老師,本來494的16腳與接地的0.06歐姆,偵測電阻,在這SG6105D,要怎麼接?謝謝!

网友:
依6# SDC4818  PDF 數據表;頁5/10  PIN4  OPP ( Over Power Protection 過功率保護 )

一種是依SDC4818  頁5/10 OPP  改法  過功率保護與短路保護 ,
   搞不好 6# 的電源電路已經做好 你追一下 PIN4 出去 二極體從哪裡取電壓

另一種若是硬套用取樣電阻0.06歐姆 就改如下
你的原494 電路 輸出GND 返回電流 流經0.06 Rsensor  ,
讓 I x R 墊高的電壓 去觸動 PIN4  OPP
不過觸動需要2.4 V
於是拿+5VSB 分壓來幫助墊高去觸動 PIN4  OPP

--------------
考你一下 認得出來 圖左 那個變壓器是 實物電源裡哪顆嗎
未改電路時  它的VDD 為什麼 過功率 變高而觸動 PIN4  OPP

网友A:
你研究一下 因為 輸出過載/輸出短路 時
PWM 寬度變大  D-R1-C1 得到的電壓變高 調整 R2 R3 分壓比 使之觸動OPP

補充內容 (2019-8-4 09:42 AM):
D=1N4148 ; R1=200Ω ; C1=0.1u ; R2+R3 =VR10K ;
C1 充電電壓受R1與PWM週期限制,
R1C1可改,設定時C電壓不要衝到滿(需低於Vp),
留予反映PWM週期變寬使C1R2R觸動OPP。

楼主:
報告老師;我的OPP線路如下,不會設定,改R1  C1,有教學資料嗎?

補充;中間這個變壓器,輸出3個腳的中間腳接到O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研究一下 因為 輸出過載/輸出短路 時
PWM 寬度變大  D-R1-C1 得到的電壓變高 調整 R2 R3 分壓比 使之觸動 ...

報告老師;我的OPP線路如下,不會設定,改R1  C1,有教學資料嗎?

補充;中間這個變壓器,輸出3個腳的中間腳接到OPP。

网友A:
中間這個變壓器輸出3個腳的中間腳接到OPP。  這段圖畫著叉叉X 請切斷。

由主POWER 變壓器 拉過來1N4148這腳 原是PWM 40V 開關波形
因為隔著R1 對C1 充電  一時之間 C1是充不到 40Vdc  , 但是給予充電時間足夠或是R1充電流足夠    C1電壓會上來 (你googlerc充放電  )
就是利用這點 功率大/短路時 PWM 開關波形ON會加長 C1充電時間 而使C1電壓上升 ; 注意 充到飽和電壓就停了
所以你可依先量 C1 電壓 而修改 ; 當R1值大  使C1 電壓下降  ; 反之亦然

再MAX 輸出 假設3A (先小小的玩 以後8A 10A再改)
先讓 修改R1值 使 C1 電壓 為 10V~18V , 調R2/R3 =>2.4V  讓OPP動作
也可以觀察一下  不同負載 0A到3A 上述電壓是如何變動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間這個變壓器輸出3個腳的中間腳接到OPP。  這段圖畫著叉叉X 請切斷。

由主POWER 變壓器 拉過來1N4148這 ...

請問老師,那本來opp不是接負載的大變壓器,有過功率保護嗎?
我如果照舊不改,又是結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老師,那本來opp不是接負載的大變壓器,有過功率保護嗎?
我如果照舊不改,又是結果如何?

中間那個變壓器 有一繞組 接通 大變壓器 一次側
會將大變壓器一次側電流  可能反耦合回去 使VDD變化

照舊不改,又是結果如何?
也可以試 不保證 結果 與 多餘的教學
因為前述只說可能 使VDD變化   也可能不會
不要被這段話嚇到  不過很值得一試  很有機會

网友A:
這篇算課外補充...不懂沒關係 ,    一直以來我找了很久 網路上沒有人在解釋這段  我文筆超爛又沒得指出哪裡可以連結參考

幾乎所有半橋驅動兩個電晶體上下推的這種, 驅動電晶體的小變壓器裡面會 藏著紅色線路這組繞線
因為與 主變壓器 主線圈是串接 所以電流是串一起的
當電晶體BE極 初導通後 隨PWM ON 開啟時間 主線圈電流愈來愈大  串一起的紅色繞線反過來增加小變壓器輸出驅動電晶體BE的電流
大部分較高電流的開關電晶體驅動應用都是如此  不只PC 電源 , 翻翻 電子安定器之類 你會看見蹤跡
這跟 反馳自激 電路 有那麼點兄弟DNA相通

前述6#  依SDC4818  頁5/10 OPP   直接沿用監測小驅動變壓器 VDD 變化
我估計也是  利用紅色繞組反過來耦合回去 使VDD變化
透過監測VDD 變化  間接知道 PWM ON 開啟時間 主線圈電流  做出功率/電流限制

要實際試驗量過才知道  如前述6#  前段所說 先沿用 有功效再微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篇算課外補充...不懂沒關係 ,    一直以來我找了很久 網路上沒有人在解釋這段  我文筆超爛又沒得指出哪裡 ...

謝謝spm老師耐心指導學到好多,目前在等蕭特基二極體,還無法試,我可能會先不要改,試用看有問題,再來克服,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篇算課外補充...不懂沒關係 ,    一直以來我找了 ...

報告老師;請問怎麼18腳SS的10K  VR變調電壓,16,17IN及COMP變調電流,而且剛開機,可到33V,調小後再調高只能到15V?
細節如下;
1.輔助電源15V,用電阻分壓電力不足,外加電供使V12,V5,V33的電壓正常。

2.用四個12V燈泡附載

3.SS18腳的VR手摸著時燈泡教暗,放開較亮,但會閃爍。

補充;我看中文數據手冊,SS是軟啟動,外接電源設置。

网友A:
我在9# 有說 (看來寫得不怎清楚, 我回查時也是挺難找的)
1.你的SDC4818線路無R67 就先不加 , 只在 IN腳 到 輸出取樣回授R48 這條線路電阻做改動電壓 ;
  C23 實際線路是2A223J綠色,不須要改  甚至先不外加迴路待前述第一階段完成  再來玩此處

這段就是說 18 腳SS ... 不須要改  甚至先不外加迴路(指不外加那個10K VR)

先去除18 腳SS那個10K VR  後 , 只在 IN腳 到 輸出取樣回授R48 這條線路電阻做改動電壓

------------

電流不調 , 只用 OPP 那腳分壓平常小於2.4V   超過2.4V 時表示 過功率保護與短路保護

------------

輔助電源15V,用電阻分壓電力不足,外加電供使V12,V5,V33

==>這問題 你看7# 那個電阻分壓, 基本上 是 1KΩ 對比 1V ,
       輔助電源15.2V 和預想值 13V 差了 2.2V ,  也就是說補上2.2KΩ
       原先13V 那個1KΩ 補上2.2KΩ  => 3.2 KΩ (~3.3K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9# 有說 (看來寫得不怎清楚, 我回查時也是挺難找的)
1.你的SDC4818線路無R67 就先不加 , 只在 IN腳 到  ...

報告老師,r67 有但阻值差很多忘了,因為試了不行,後來改4、6k,結果一樣不行。
輔助電源15、74 v,電阻分壓做不到需要的電壓( 不夠),後來外加後,測量有到位,而且電供的電壓沒降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老師,r67 有但阻值差很多忘了,因為試了不行,後來改4、6k,結果一樣不行。
輔助電源15、74 v,電阻 ...

1、 先去除18 腳SS那個10K VR
=> 回答有沒有去除?

2、  r67 有但阻值差很多忘了,因為試了不行,後來改4、6k,結果一樣不行。
=> 結果一樣不行 ==> 說清楚, 請重複說一次結果是怎樣 ?
    R67 用原阻值 或是 已改4.6K 也沒關係   跟我確定 ...目前 是何數值?

3、  續上,  IN 就是看 R67 與 Vout 經 R48+VR 分壓比 ,
=>寫VR 10K 只是示意可以改變 , 電壓不夠就改 分壓比 , 不要死跟著抄數值
     你若改動了 就回報 數值是多少? 結果是怎樣?
     R67(1)   R48+VR(1)   結果(1)
     R67(2)   R48+VR(2)   結果(2)
     R67(3)   R48+VR(3)   結果(3)
     ....
     R67(N)   R48+VR(N)   結果(N)

     然後就結果 推導一下說說你的想法..

4、  續上 IN 的迴路上, 其他+3V3 +5V 之類進來的電阻迴路, 要去除以免擾亂分壓 。 這個比2、3、重要。
=> 回答有沒有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先去除18 腳SS那個10K VR
=> 回答有沒有去除?

報告;1.去除了,改回原來,2A223J綠色,接地。
2.R67用4K6結果1.2.3.全部沒動作。
*我覺得1.SS腳是不是要改接5VCC。
2.如果不能調電流,與494差太多,連串聯也不可行,可真的要非找TL494 / KA7500 了,不然串下去,兩顆全要放鞭炮了。
補充; v33 v5 v 12,一樣用老師說的電阻分壓,只是外加電源,在v12與gnd+3k3+----等,沒問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1.去除了,改回原來,2A223J綠色,接地。
2.R67用4K6結果1.2.3.全部沒動作。
*我覺得1.SS腳是不是 ...

放棄這方案也好 , 挺危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棄這方案也好 , 挺危險的。

報告老師;我看到22#的數據手冊9/14頁,說明第19腳RI,可調RC震盪頻率,但也會改變SS及NVP,也說明關係的計算,請老師幫忙看看,並指導更改方法,謝謝!感恩~~~

网友A:
你再看看 SS 和 IN 的說明裡 , 有提到 :
........
IN
误差放大器反相输入端, 正相输入端接2.5V参考电压
SS
误差放大器正相输入端....,....一恒流对外接电容充电,至2.5V被钳位
........
上述兩段紅字 就是 正相输入端的2.5V参考电压。
我補畫在功能框圖紅色框 ,
而SS(误差放大器正)將其外接電壓 我擔心將與其內[MOSFET 與 2.5V参考电压] 衝突燒毀 。
例如將VR 調至0歐姆直通5V , 此將燒毀MOSFET 與 2.5V参考电压。
雖然可以VR中心 補一電阻 但如此 失去意義  因為2.5V参考电压沒動。
我取消 , 卻沒想到你還是用了, 我真的有被嚇到。
你試過沒事, 可是我看法只是一時不能代表日後沒事, 這是中途我取消不改SS 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看看 SS 和 IN 的說明裡 , 有提到 :
........
IN

SIMON1016老師謝謝您!我了解了,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