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LG-GR-B500B冰箱不冷維修

楼主(2019-07-23):
老丈人的中古冰箱,已經修了好幾次
http://bbs.pigoo.com/thread-66373-1-1.html
,這次反應冰箱不冷,冷凍庫都退冰了

這臺是買中古的,整臺冰箱只有一張型號貼紙,連電路圖、消耗功率都沒有

冷藏室內所有設定都能操作,開冷凍庫,有吹冷風,但是溫度不夠低

冰箱背面,拆下護板

壓縮機會轉,壓縮機跟散熱器溫度高到手摸會燙傷,散熱風扇不轉咬死

壓縮機電流,剛開機2.23A,隨著溫度上升拉到2.45A

拆下風扇,風扇座是個塑膠盒,已經脆化

扇葉也脆了,一拉就斷

剛好手上有同事燒磁控管報廢微波爐的殺肉料,翻出磁控管散熱風扇,接上原風扇插頭

找個整理盒切下當風扇座,風扇先用2顆螺絲鎖在塑膠板上,塑膠板再鎖在水盤上

上電,能運轉了,30MIN后散熱器跟壓縮機維持約40-50度C,不會燙手了

壓縮機電流,降到2.00A

冷凍庫放溫度計,溫度在30MIN內已經從30度降到10度,放了杯水,交代老丈人隔天早上看冷凍庫能不能降到-15度以下,水會不會結冰,收工回家睡覺

這臺的銅管嚴重鏽蝕,撐一天算一天

楼主:
韓國這個冰箱設計,小弟以往都是在商用冰箱或是實驗室冰櫃看到,第一次看到家用的也這樣

這個時候勾表很好用,可以初步判斷冷媒壓縮系統有沒有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韓國這個冰箱設計,小弟以往都是在商用冰箱或是實驗室冰櫃看到,第一次看到家用的也這樣

這個時候勾表很好 ...

所以它單純是冷凝器沒有風吹,冷凝效果不好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它單純是冷凝器沒有風吹,冷凝效果不好造成?

目前看來是這樣,算是檢到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看來是這樣,算是檢到便宜

如果用更好的AC風扇去吹那應該散熱會更好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韓國這個冰箱設計,小弟以往都是在商用冰箱或是實驗室冰櫃看到,第一次看到家用的也這樣

這個時候勾表很好 ...

原本那顆風扇清一清重新潤滑應該可以用,線圈沒斷的話

銅鏽的部份:擦乾、清潔、重新上防水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更好的AC風扇去吹那應該散熱會更好囉...

小弟覺得這種家用冰箱不像做生意用的功率那麼高,更大的風扇可能要考慮改機板壓縮機控制繼電器,小弟還沒那個勇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那顆風扇清一清重新潤滑應該可以用,線圈沒斷的話

銅鏽的部份:擦乾、清潔、重新上防水漆 ...

剛拆時風扇馬達也是熱到會燙傷手,推斷線圈應該是好的,只是東西可能被老丈人資源回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覺得這種家用冰箱不像做生意用的功率那麼高,更大的風扇可能要考慮改機板壓縮機控制繼電器,小弟還沒 ...

更大的風扇也不太需要改繼電器啊,功率應該都充足
不知道可不可以就是拍照上來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拆時風扇馬達也是熱到會燙傷手,推斷線圈應該是好的,只是東西可能被老丈人資源回收了 ...

這風扇是逆轉風扇(老大有發文過),
風量太小會影響底盤的水蒸發速度。
話說冰箱常常故障,
也是件麻煩的事。

网友C:
無風扇應該故障率更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原本那顆風扇清一清重新潤滑應該可以用,線圈沒斷的話

銅鏽的部份:擦乾、清潔、重新上防水漆 ...

銅繡可以用什麼清潔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無風扇應該故障率更低

日系的就沒有這顆風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銅繡可以用什麼清潔呀??

粗 → 細
砂輪機 砂布輪  砂布 砂紙  銅油 研磨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銅繡可以用什麼清潔呀??

我都是用銅油,十元商店就有賣~當兵都是這樣擦過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粗 → 細
砂輪機 砂布輪  砂布 砂紙  銅油 研磨膏

哇~太複雜了~
怕越搞越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用銅油,十元商店就有賣~當兵都是這樣擦過來的~

有銅綠只用桐油應該擦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哇~太複雜了~
怕越搞越糟~

這些家庭五金都買的到的東西啊,而且以後並不是用不到
你可以買一張砂紙 100~200 號的,然後撕兩公分長條下來,繞過銅管左右拉鋸的方式研磨

看你啦,銅生鏽不會像鐵那樣導致結構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