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6600GT電容爆漿解焊請教

楼主(2019-07-23):
工具是goot TQ90,照理說這一支購力才對,
試過加錫一陀,不吃錫;按壓加熱到90W還是不吃
有塗一堆錫油,就是不吃,搞到都想弄氫氧焰出來了
有沒有其他偏方?

想換成固態180u 16V,

网友:
通常我會這樣做
拿吹風機或熱風槍在焊接面附近預熱一下,溫度200度以內
建議換上刀型烙鐡頭,體積較大
趁機板還有餘溫時,一次加熱電容正負極
焊點熔錫時不要馬上拔起電容,因為機板貫孔原故,另一面的錫可能還沒達到熔點
輕搖電容如可明顯搖晃,就可以電容取下,然後再使用吸錫槍整理焊點

网友:
可以用鹵素燈預熱 汽車大燈的H4 55W氙氣燈泡也可以

网友:
請直接用老虎鉗把電容拔了留下兩隻腳...直接上新電容即可.

网友A:
應該先把電容的兩隻腳的焊點上多一點錫(一坨),烙鐵再對著焊點加熱讓錫液態狀,另一手拔掉電容.

网友:
  咱也更換過顯示卡的 "破頂" 電解電容, 只有普通的 KOTE NS-60 (平常用 KOTE NS-30).

  含鉛量高一些的錫線, 設法烙鐵頭同時對兩極加熱.

  加點耐心, 零件面的電容維持側邊施力, 待 "推倒" 它就差不多解銲了.

网友B:
原本16V470uF電解電容,想要換成16V180uF固態電容?

网友:
兩個焊點把它用零件腳焊在一起,加多一點錫同時加熱…烙鐵瓦數夠很快就下來了。加油!

网友:
建議GND端先加熱久點,直到附近GND shape/pad都很熱了
再加錫同時銲正負兩個點,然後慢慢用鑷子之類的從電容端慢慢一邊另一邊拔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本16V470uF電解電容,想要換成16V180uF固態電容?

大大好細心~這好重點~

网友C:
用工業錫焊的零件 千萬不要硬拆(加熱加熱在加熱) 很快你就會悲劇了.板破銅翹都會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先把電容的兩隻腳的焊點上多一點錫(一坨),烙鐵再對著焊點加熱讓錫液態狀,另一手拔掉電容. ...

不吃錫啊!一大陀了還加一大陀錫油。

最後還是慢慢加熱,烙鐵頭放在兩支腳上,

大概超過10分鐘,慢慢  慢慢   搖動,

終於拿出來了,現在要把電容焊上去,已經加熱超過10分鐘

連一支腳都進不去。

网友:
直接拿鉗子把電容順時針轉下來,再來加熱殘留引腳會比較好解決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工業錫焊的零件 千萬不要硬拆(加熱加熱在加熱) 很快你就會悲劇了.板破銅翹都會發生..... ...

我確實不敢硬拆,也是一直加熱加熱再加熱,

到底工業焊錫是啥東西?那麼難拆,

是不是要把孔清乾淨才能再焊上新的?不然新的腳根本過不去?

對熱風槍來說是不是小菜一碟?要來去淘寶找熱風槍了!

180u的固態電容幾乎沒有,我找到的都是270u,可用270u嗎?

网友A:
第一次聽到加熱焊10分鐘,這塊6600GT顯卡是哪家做的? 通常焊點塗無酸焊油,無論吃錫都非常容易上錫的,我曾修過一台LED顯示器,連結到顯示面板的排線組接口,製造生產後冷焊,久了就接觸不良,而且接口是在面板側邊,維修過程不慎接口連接器裂開,沒辦法只好把排線用焊的,但由於焊點實在非常小又緊密,小烙鐵頭根本難以焊接,最後也是靠塗無酸焊油幫助,再小的焊點也很容易焊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聽到加熱焊10分鐘,這塊6600GT顯卡是哪家做的? 通常焊點塗無酸焊油,無論吃錫都非常容易上錫的,我曾 ...

技嘉GV NX66256DP2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確實不敢硬拆,也是一直加熱加熱再加熱,

到底工業焊錫是啥東西?那麼難拆,

請依照原本電容規格更換 470UF 16V 電容 不然換好後 就算有畫面也會有一堆波紋.

另外請參考附圖換電容即可. 再拆就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依照原本電容規格更換 470UF 16V 電容 不然換好後 就算有畫面也會有一堆波紋.

另外請參考附圖換電容 ...

還好有問,不然就真的要去找固態電容了

那相同容量的固態電容可以嗎?

固態不會爆漿可以撐比較久

网友:
這電容在顯卡上是電源組成,吃載電流大,旁邊一顆電感,抑制紋波電流,如果電容改用固態180uF,電容值遠低於原電解電容470uF,相形之下漣波反而變大,有可能如上面DELTAMAX所言畫面也會有一堆波紋,這要注意. 不考慮外觀或空間侷限,我通常解決方式是用電容量更大電容,或是2顆並聯分攤.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還好有問,不然就真的要去找固態電容了

那相同容量的固態電容可以嗎?

固態.... 一樣死啦 一般的一顆撐 3年 固態 4年.....無感

且固態壞了 你用看的還看不出來 更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吃錫啊!一大陀了還加一大陀錫油。

最後還是慢慢加熱,烙鐵頭放在兩支腳上,

用吸錫線可以把錫吸得很乾淨,輕輕鬆鬆就可以穿過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態.... 一樣死啦 一般的一顆撐 3年 固態 4年.....無感

且固態壞了 你用看的還看不出來 更慘......... ...

撲哧~~掛了真的看不出來!

怎都沒人要勸敗熱風槍?

网友:
烙鐵都已經軟趴趴無力了,再加上吸錫線就直接躺平了

楼主:
後來用虎鉗夾住卡,
一頭吸錫槍,一頭TQ90
然後TQ90加熱10-12秒,吸一次
停個10秒左右,再動作一次
大概動作10次就可以把孔清除
請問rubycon 或黑金鋼 電容高雄哪邊店有賣?
不想等網拍了!
470u 16V換成470u 25V應該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後來用虎鉗夾住卡,
一頭吸錫槍,一頭TQ90
然後TQ90加熱10-12秒,吸一次

建國路不是一堆店嗎? 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國路不是一堆店嗎? 00“

長明街會賣這種高檔電容嗎?

剛剛打去大林、禾鏵問,答案是沒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長明街會賣這種高檔電容嗎?

剛剛打去大林、禾鏵問,答案是沒有...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二路63號   ( 真便宜 汽車百貨 樓上  或google 地圖)
邱業源(品銜)工業電子材料公司
我是透過 這篇 15# 知道的 , 我去買有日系大廠電容 ; 有無合適你用的系列等級  細節不清楚
http://bbs.pigoo.com/thread-71283-1-2.html

或是 妥協使用 固態,  我在 [禾樺] 買過

楼主:
邱業源(品銜)工業電子材料公司
已經搬到軍校路了,就在我家隔壁啊!
真是太方便了!以後不用再跑那麼遠了,
北高雄的朋友可以直接來這邊買,
全聯那一棟的樓上,很多專門主機板用的日系電容
剛買回來,馬上換上,現在開機正常了,
感謝大家的熱心幫忙,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邱業源(品銜)工業電子材料公司
已經搬到軍校路了,就在我家隔壁啊!
真是太方便了!以後不用再跑那麼遠了, ...

喔 !? 搬家了... 難怪看到網路上有另一個地址 軍校路800號

倒是離我這 (建工-全聯)更遠了

网友:
絕大部份零件難焊下來不外乎以上大家說的原因,我也曾經遇到一片在火災現場搶救下來的桌上型電腦,因為主機板的對外插座都燒壞,想更換插座試試看,我連用錫爐都非常困難拆下,焊錫經過高溫,然後又經救火時噴水急速冷卻,對焊錫造成無法以正常的溫度熔解應該有關。

网友D:
電烙鐵+吸錫槍
熱風槍+吸錫槍
感覺還是直接鑽洞最快

0.6電鑽夾頭

0.6電鑽夾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烙鐵+吸錫槍
熱風槍+吸錫槍
感覺還是直接鑽洞最快

這一支不便宜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一支不便宜吧!

超便宜
舊玩具拆下的7~12v小馬達
一組電鑽夾頭+鑽尾0.5mm~1mm各幾支
我夾頭跟鑽尾在對岸淘的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便宜
舊玩具拆下的7~12v小馬達
一組電鑽夾頭+鑽尾0.5mm~10mm各幾支

我有支雕刻用的電鑽,但我沒勇氣鑽!
我怕把多層板中間給搞掛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有支雕刻用的電鑽,但我沒勇氣鑽!
我怕把多層板中間給搞掛了!

先恭喜你 電容更換好了

但是你那隻烙鐵 似乎不夠力...

電烙鐵我是買HAKKO的FX-600溫控烙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恭喜你 電容更換好了

但是你那隻烙鐵 似乎不夠力...

這支等級比我的高,價格也不便宜

网友F:
電容腳位的貫孔, 烙鐵加熱上錫,
同時用牙籤貫穿就行, 簡單快速無危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電容腳位的貫孔, 烙鐵加熱上錫,
同時用牙籤貫穿就行, 簡單快速無危險

牙籤很粗ㄝ~~~

有示範影片可看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牙籤很粗ㄝ~~~

有示範影片可看嗎?

這方法不是我發明的, 以下這篇2014年文章#2就有提到,
https://bbs.pigoo.com/thread-54599-1-1.html

烙鐵對著PCB銅箔焊點這面上錫並加熱,
牙籤從放電容那面插入頂住貫孔,
焊錫融化的瞬間, 牙籤就會從貫孔穿過,
這時烙鐵移開, 焊錫凝固,
牙籤拔出, 貫孔的洞就貫通了,

真要不懂, 我再找時間拍影片,
其實真的很簡單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方法不是我發明的, 以下這篇2014年文章#2就有提到,
https://bbs.pigoo.com/thread-54599-1-1.html

改天我來試試看~~~~大面積銅箔很容易散熱不好處理用這招試試...

楼主(2019-08-23):
引用 网友F:
這方法不是我發明的, 以下這篇2014年文章#2就有提到,
https://bbs.pigoo.com/thread-54599-1-1.html

這招真的是大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支等級比我的高,價格也不便宜

恩~也是

但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個人觀點是:只要我經濟情況能負擔的起原廠高檔工具,絕不用副廠的

但是這支是真的售價不便宜 平均在1600~1800

网友:
大面積鋪銅要解焊至少要100W以上的吸錫器,不然就是類似JBC的快速加熱型吸錫器。我的作法是70W以上烙鐵,一邊一邊慢慢將電容推出來,最後要清貫孔時必須電動吸錫器和烙鐵並用。烙鐵先插入貫孔融化焊錫,然後另一邊再用電動吸錫器加熱與清除錫渣,雙管齊下

网友:
我手邊FX系列的幾乎都死光了...像早期的FX5200再光華買的(還沒改建的時候..在橋下買的)..FX6600爆電容換過兩次,也死了,幾乎都是花屏(應該是BGA、記憶體)掛了
現在最低階的至少也是G210(看影片可以開硬體解碼)...
聽到6600真懷念....
拆這種需要大功率的烙鐵,因為版子多層的會一直吸熱,
有一隻叫做TQ-95的烙鐵,是維修者常用的,大概一千元內有找的
以前在服務站修東西都用這隻打天下,帶出去的也是這隻
他有兩段,沒壓的ˊ時候是30W,焊接小物品,壓下去就瞬間加熱(按壓不能超過10秒)提升到100W以上的功率,拆大IC跟多層板電容好用

网友:
可以參考瓦斯烙鐵,網拍一支數百元,火力很足 但烙鐵頭很容易過熱,要小心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