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簡易型LCD測試器

楼主(2019-07-23):
1.常用文字形LCD(如1602LCM等)的功能測試,常需使用相對應程式來加以測試,但對於一般對程式有障礙的維修人員,該如何利用幾個簡易開關來達成類似功能?
2.欲使LCM顯示文字或數字在畫面上,需參考該LCM的data sheet的時序表,需線對LCM作畫面功能設定及清除後,再輸入相對應的ASCII碼即可.
3.有關製作步驟及說明請參考影片說明.

4.常用的LCM因在市面上出現了不同腳位(Pin1,2電源腳位)差異,故在使用上應先留意,可避免燒毀,你可自行加入該保護電路及異常顯示燈號(這可在正電源端串入LED及限流電阻來達成),另外腳位排列也分成單排及雙排2種.
5.另LCM4004(40字/4行)其腳位與1602不同外,目前也發現了2種腳位差異(即D0-D7的位置排列相反),使用上亦需留意.
6.參考製作圖片如下:

6.1 市電過流保護器

電源過流保護參考示意圖

電源過流保護參考示意圖

6.2 成品外觀(藍底LCM,其實是在LCM表面貼上了半透光的藍色貼片)

成品外觀

成品外觀

6.3 文字顯示

文字顯示示意

文字顯示示意

6.4 內部線路

內部線路

內部線路

6.5 參考市電過流保護器,使用LED及限流電阻,作LCM電源極性保護

LCD插座及電源極性保護

LCD插座及電源極性保護

6.6 LCM種類

LCM種類

LCM種類

6.7 成品外觀

成品圖

成品圖

网友A:
這可比用機器語言寫程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可比用機器語言寫程式了。

是的,應是最底層的用法了,若國內教育也能參考此作法,相信對數位電路恐懼症者,有了一貼良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應是最底層的用法了,若國內教育也能參考此作法,相信對數位電路恐懼症者,有了一貼良方. ...

那個ENTER訊號,也就是LCD的E訊號很重要,除彈跳若沒確實會重複觸發,導致指令或文字重複輸入,影片中用RC雖然可以解決,若是用NAND GATE組成鎖定電路會更完美除彈跳:
https://www.robotroom.com/DebouncedCounter.html

LCD模組最早是用HITACHI HD44780當主控晶片,之後幾乎變成了標準,也有很多相容晶片出現,依HITACHI原始文件說明,剛開機時必須經過初始化程序才能使用,影片中似乎沒經過這程序,或許後來的晶片都已自動初始化。若是無法按照輸入指令來顯示文字,可以試試先初始化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ENTER訊號,也就是LCD的E訊號很重要,除彈跳若沒確實會重複觸發,導致指令或文字重複輸入,影片中用R ...

LCM的初始化動作,真的可明顯的經由盒上開關,一步一步呈現出來,很有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