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50JK 內屏無顯問題

楼主(2019-07-23):
板號:X550JD REV. 2.0
貼紙:X550JK
問題:內屏無輸出,VGA 外接進系統可顯

前言:
X550 內屏無輸出或暗屏算是通病了,供電無問題。訊號走向我沒有很懂。
進系統後,集顯、獨顯皆可以驅動,跑獨顯測試也不會當機
爬文後,BIOS、EC、南橋、CPU、獨顯都有人說有問題,屏接口有壓過,接口沒問題

測量:
有測了一些訊號,EDP_HPD_CON,內屏訊號沒有電壓。
點位圖走了一下位
VGA輸出似乎是南橋+Q4701 等線路在處理 (有錯請指正)
屏口訊號 EDP TX 都是進到 CPU 內 (有錯請指正)
此板 U4601 沒有 RTD2136 ~
BIOS 已經刷過

問題:
目前有懷疑CPU或南橋虛焊,請問要確認那些訊號才能確定是南橋或CPU、不然就是獨顯

1.LCD_BACKEN_PCH 是到 南橋
2.LVDS_ENBL 是到 U4601  (無RTD2136)

169.75 KB, 下載次數: 32

點位圖

楼主:
 沒人理我

网友:
只有獅子魚大可以回答你了

网友A:
這帖我真的沒看到 BIOS的話要刷貼紙X550JK的 以貼紙為準

GPU_PWRON_3.3V_MAIN 先把獨顯屏蔽起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帖我真的沒看到 BIOS的話要刷貼紙X550JK的 以貼紙為準

GPU_PWRON_3.3V_MAIN 先把獨顯屏蔽起來看看

拿掉 R7745 屏蔽 及 多刷幾個版本BIOS後狀況一樣

對 eDP 訊號 C4530~C4533 C4538 C4539 都有阻值,值差不多 ~ 對CPU沒斷路

R4550 ~ R4555 0毆沒斷路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拿掉 R7745 屏蔽 及 多刷幾個版本BIOS後狀況一樣

對 eDP 訊號 C4530~C4533 C4538 C4539 都有阻值,值差 ...

BL_EN 應該是3.3V
U4601 上面有零件嗎 是ANX1121嗎
1,4,5,7,8,9,21,26,27 測量這些腳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_EN 應該是3.3V
U4601 上面有零件嗎 是ANX1121嗎
1,4,5,7,8,9,21,26,27 測量這些腳電壓 ...

這片的 U4601 沒有 DP TO LVDS 處理晶片,eDP 訊號是進到 CPU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片的 U4601 沒有 DP TO LVDS 處理晶片,eDP 訊號是進到 CPU ...

R4516 +3VS_LCD 電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516 +3VS_LCD 電壓多少

有 3.3V ~~~

网友:
那就D4502 D4503 可能有問題

网友:
EDP_HPD_CON記得是螢幕給的,
換面板或查排線試試

楼主:
抱歉!是我自己想的太簡單,我是用 X550V 的屏線,後來買了 X550J 的屏線能顯

不過有新問題,能顯之前,電流有到 0.9A,沒畫面,刷回原機BIOS後,開了10幾次電流0.9A後才亮,RTC也有放電

EC IT8585 程序不需拆下會從BIOS寫入,能開之後,每次都能開,差在選擇重新啟動會變成 掉電 很像是關機,

再重裝系統試試

0.9A 有點像是卡在內存,Onboard 4G~

网友:
哇.....高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