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家中客廳常跳電,原兇居然是?

楼主(2019-07-23):
有次在家兼職修東西AC短路,後來客廳狂跳電,無熔絲開關就會不時跳開,連吹風機都會跳,判定應該開關出問題,自查應該是無熔絲開關老舊發燙,接點還有銅綠現象,拆下來結果是特規卡榫式開關,還是兩條走線並聯1P20A,直覺要換2P30A分擔用電,跑遍台中五金行,結果在火車站附近禮拜日佛心電料行買到,因為2P特規只有30A,只要不要大於總開關50A,都是還有保護在....Orz恢復光明

原兇就是1P20A無熔絲開關

原兇就是1P20A無熔絲開關

換上特規2P30A無熔絲開關

換上特規2P30A無熔絲開關

2P30A

2P30A

2P30A卡榫式開關

2P30A卡榫式開關

壞掉的1P20A無熔絲開關

壞掉的1P20A無熔絲開關

銅錄的接點

銅錄的接點

完工

完工

网友A:
換30A有危險
電線是2.0的只耐到20A

网友B:
觀念不對喔,分路開關是保護分路電線,主開關是保護主線,兩者怎能混為一談?

1. 即使該分路接兩條2.0電線,NFB也只能配20A,因為有可能只有單一條電線有負載,您現在裝30A,有可能單一條電線電流要大到30A以上才會跳開。
2. 原本是1P20A NFB故障,怎會換了2P30A?如果這兩迴路是110V負載,並不會因為從1P換成2P讓容量互相分擔,所以1P故障只換1P就好。

如果原本只有1P,還有空1P,那加裝1P把兩條線分開各自接在1P是正確的,但也只能配20A NFB,而且不需要裝2P型,以免一迴路跳掉另一迴路也跟著跳。
還有一個因素要考量,這種匯流排式開關箱箱鄰兩格NFB是不同組火線,分路電線挪動位置有時會引起其他問題,最好接在原本同一組火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30A有危險
電線是2.0的只耐到20A

沒辦法只有買到2P30A NFB,就算2.0耐到20A的理論值,至少30A還是有保護在,就算沒到前端30A,電器本身的保護電路就會啟動,還是不用太擔心。
以下文章就有探討2.0耐受度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35&t=5256335

配電安全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 ... bf-5957763917c1.pdf

网友C:
…只要不要大於總開關50A,都是還有保護在....Orz恢復光明

  進屋線電源側 14mm^2 絞線, NFB 應裝置 50A;
  插座 2.0mm 電線, NFB 應裝置 20A;
  燈座 1.6mm 電線, NFB 應裝置 15A.

  NFB 規格誤用電流較大者, 當電流超出負載時 NFB 不會跳脫, 電線可能會熔掉.

  情況嚴重者, 電線可能會起火引起公安事件, 慎之!

  故障的 NFB {規格表} (出處:華萬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觀念不對喔,分路開關是保護分路電線,主開關是保護主線,兩者怎能混為一談?

1. 即使該分路接兩條2.0電線 ...

感謝大大的指導,沒錯理論是這樣
但是副迴路開關撐不住,由主開關跳脫,以並聯架構來看各個副迴路,每個電壓是一樣,電流不同,而各個副迴路開關是保護副迴路的負戴,如果各個副迴路分到電流加起來要在50A,怎麼不能混為一談呢?

如果以前裝20A,現在裝30A表示,超過30A才會跳脫,是這樣沒錯,但是當下只能買到2P30A開關也只能這樣,我相信水電工也會這樣換,而且一般插座也只能耐到15A,那為何裝20A呢?如果電線要燒,插座也會先熔吧@@。

1P20A會故障,上面有提及有短路過,而且它發燙,沒錯大大是兩迴路110V負載並聯吃的電流不同,但是接到同一接點上,那一個接點會發燙發黑,如果一迴路短路影響另一路迴路,所以還是分開為秒,讓接點耐受度及壽命增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進屋線電源側 14mm^2 絞線, NFB 應裝置 50A;
  插座 2.0mm 電線, NFB 應裝置 20A;
  燈座 1.6mm 電線, N ...

是沒錯的,但是只能買到30A的,感謝大大提醒....電線要熔之前,我的電器應該先燒起來,裝NFB只是一個保護,正確是電器本身要做保護,NFB只是最後一道防線而已....^^

网友D:
亦菲、YSC、nessie.....等前輩 該說的如無法了解,沒轍了

1P/20A換新就好了,如分流NFB 1P/20A*2個(獨立)不高於線徑電流更好,不是改2P/30A分路就沒問題。

所謂2P是指連動開關(只適合單向220V),假設:單邊跳是另一邊也跳或都不跳,哪到底是哪一邊(2P其中之一)出問題。
30A是跳脫容量不得大於線徑容量,NFB是做限制保護,失去限制有跟沒有一樣,燒線就慘了。

算第N個勸導樓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副迴路開關撐不住,由主開關跳脫,以並聯架構來看各個副迴路,每個電壓是一樣,電流不同,而各個副迴路開關是保護副迴路的負戴,如果各個副迴路分到電流加起來要在50A,怎麼不能混為一談呢?

安全觀點來說就是要考慮極端狀態......如果其他迴路用電很輕,而剛好30A這迴路負載很重,有可能這迴路到了30A主開關還沒跳脫。

士林BPL系列插入式NFB還在販售中,多跑幾家水電材料行應該買得到才對,匯流排開關箱剛出現時,插入式NFB流行過一陣子,應該還有市場需求。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48096085528

士林BP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觀點來說就是要考慮極端狀態......如果其他迴路用電很輕,而剛好30A這迴路負載很重,有可能這迴路到 ...

感謝大大,我會考慮再去買20A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亦菲、YSC、nessie.....等前輩 該說的如無法了解,沒轍了

1P/20A換新就好了,如分流NFB 1P/20A*2個(獨立) ...

感謝大大的指導....會在考慮換回20A

网友:
樓上前輩們說的這麼清楚輪不到我
只是沒看過這樣可以配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我會考慮再去買20A來換。

  建找原先損壞的規格 啟斷容量 (Icu): 10KA (AC sym); 若難以購得再退而求其次選購 5KA 款.

補充內容 (2019-7-24 12:21 PM):
建議找…5KA款.

网友:
米之前有換過家裡的NFB,都是採用原先燒掉的規格的,可參考米的文章第一張圖左邊那個有標注20150810的部份,就是米自行更換的士電BH 1P20A,考慮到燒線或是一般人用電的習慣,米建議寧可NFB跳脫,也不要線路燒毀或是引起火災,這是可以避免的,所以還是建議更換為原先的1P20A NFB,比較妥當,AC110與AC220V的使用還是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网友E:
版主好牛!! 不知如今安否~

网友:
有難同當~~這是兩夫妻心電感應連結的概念

网友F:
30A以後有裝儲熱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A以後有裝儲熱可用

好的,已改回20A,30A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主好牛!! 不知如今安否~

安好,不過每個大大力勸下,還是改回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