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ward 6306D AC inlet with Voltage selector 哪邊購買

楼主(2019-07-24):
因為拿到此電供時就沒保險絲座
先暫時處理一下
請問這非標準的電源插座要哪邊買的到

网友A:
國內零售...我覺得..很不可能
跟儀器原廠 或 國外買..
類似料號 ;   42R38-3111-200
Power Dynamics, Inc.
http://www.beckwithelectronics.com/pdi/42R38-3111-200.htm

http://service.powerdynamics.com ... /42r38-3x2x-xxx.pdf

料號 ;   42R38-3111-200  這是卡榫固定後面板  你照片那種
料號 ;   42R38-1111-200  這是螺絲固定後面板  topward MENU 頁5   https://www.topward.com.tw/data/6000.pdf

後面 就是 AC 座 LINE火線  經 FUSE  到變壓器 AC IN 115/125/230/250四個接點
買2# 那個  FUSE 出線  自行接到 適合 變壓器 AC IN 電壓(115)
其他變壓器三輸入 結紮絕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國內零售...我覺得..很不可能
跟儀器原廠 或 國外買..
類似料號 ;   42R38-3111-200

謝謝Simon 哥
國內(露天)還有對岸(掏寶)找半天都沒有
才想來論壇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類似的東西  https://tw.mall.yahoo.com/item/p0292136831229

謝謝 不適用
這插座可以調整輸入電壓

网友:
看看這類型的銷售通路有沒有零件可購買。

Gwinstek 固緯電子

函數信號產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Simon 哥
國內(露天)還有對岸(掏寶)找半天都沒有
才想來論壇問一下

  這零件稱作 "AC 電源輸入模組 (AC Power Entry Module, AC PEM)".

  類似功能商品: {FN 37x} (出處: 夏弗納集團).

  {範例} , 參閱標題六 (第10~11頁) (出處: 德商希愛比科技臺灣分公司).

  {境內電商} , 單價嘛? 嘖… (出處: 美商貿澤電子臺灣分公司).

  再來即是找銷售通路聊聊, 最後一招…"殺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