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S275HL 液晶螢幕燈條?

楼主(2019-07-24):
液晶螢幕需要更換燈條,型號是:6916L-1101A網上查詢除了S275HL有使用以及ASUS的MX279H也是,打電話去詢問兩家維修,結果都沒賣材料,只接受維修更換,維修費+材料費可以再買一台了,淘寶上也只有二手拆品下圖就是,請問有辦法能購買到全新的或修改成通用的側下式燈條?

另請問下圖白色小方塊是電容還是電阻?這是前幾天自己把家中,放置一年多暗屏的49吋3D液晶電視更換的燈條,當中缺少了幾個,想說買回來焊,還有外框的黑色遮光膠帶需要貼回去嗎?因為維修撕下來就不黏了,所以想知道重不重要,再去購買貼回去!

网友:
內容說明文字請勿整篇放大
整篇放大字體會讓觀看者不舒服
1小時內請 修改回原系統設定大小
否則又要浪費管理員的時間修改

网友: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謝謝配合

网友:
可以買24吋套件回來弄弄看
把長度剪短,二條led都放下面.
就怕電線塞不下
另外有高亮度側入式 42吋的
長度可以剪
網拍都有在賣

网友:
你找過淘寶,想必露天,雅虎,蝦皮也找了,既然淘寶有貨就直接買吧.這材料是很少會直接販售,多是公司進貨,並且不是普遍可通用材料.

楼主:
24吋套件需要額外焊接嗎會不會很難,還有裝上去是不是螢幕內建的調光就不能用了?上面的拍賣網站我都找過了,阿里巴巴也找了,真沒有好方案只能買拆機二手品了!謝謝樓上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