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TL-32A100 開機顯示LOG後畫面逐漸消失

楼主(2019-07-25):
上禮拜電視奇美 TL-32A100 突然不開機
雖然已經買新的,但還是想看看能不能修好拿來當備用品

狀況是上電後待機燈會亮,按下開機後,待機燈會關閉,畫面會出現Log,但幾乎是Log出現的同時,畫面就會逐漸變暗消失(變暗的過程中Log都還在),最後暗到畫面看不見後就不確定還有沒有Log(斜看看不出東西),這個時候按下開機鍵,機器會有反應,並且待機燈會亮起來

另外剛壞的時候,喇吧是有聲音的,但在我開開關關幾次後就沒聽到聲音,故也沒在做過測試

因為電源鍵跟LOG有反應的關係,就不覺的是主機板或LVDS控制板有問題
所以有去更換過電源板跟燈條,但狀況還是沒有變化

電源板部分量測電壓,新舊版電源板上面3v, 12v只要有標記的都有輸出
就是在LED兩端的電壓,開機後會從待機的12V左右上升到65V,而後就慢慢掉回12V左右

燈管開機後,新舊燈管共24顆燈都會點亮,然後慢慢熄滅

想請問,這種情況還有哪裡有可能出問題
剩下的零件,都不太便宜,想要多做確認再購買
如果可能性還太多,還是就停損乾脆不要修了....

再麻煩各位幫忙,感謝

网友:
刷一下開機 韌體應該會好~

网友:
有可能是背光壞吧

网友:
電源板 跟 LED燈條 您都買了! 就差 主板 跟 邏輯版 就湊齊了ˊ! 您就把主版也買了換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