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 GA-H55M-USB3 不觸發維修

楼主(2019-07-25):
型號: GA-H55M-USB3 這是台北的老朋友寄下來讓我幫忙處理的.修好後發個文大家看看

狀況: 無法觸發

主角

型號

待機燈亮.但無法觸發

D5處有3.3V電壓.但過了R255與R257就只剩1.65V 與1.85V 明顯不足
主機板上-就算不開機.也是有些零件在執行任務 代表的應該就是電池電路與RTCRST
紅圈處 C99與C102 為重度懷疑者.拆下後.電壓恢復3V以上.找兩顆來補上.(雖然不補上零件.也是有
電壓.不過還是補上吧.免得出現時開時不開這一類現象)

這裡是故障範圍 兩顆小電容在圖中D5附近 技嘉好像從1156腳位開始就不標小零件編號.維修難度很高
因為大多只能找到線路圖.零件位置圖不好找. 華碩就能找到點位圖.所以建議自己喜歡動手修板的會員
可以以容易找到位置圖的廠牌為優先

上電--觸發--跑碼

畫面出現

完修   技嘉GA-H55M-USB3_R201主板圖紙.pdf (1.94 MB, 下載次數: 117)

网友A:
班長又來貢獻資料庫
一定要頂一下

网友B:
我比較頭大的是SMD電容電阻用很多那種比一般尺寸更小的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班長又來貢獻資料庫
一定要頂一下

感謝蔡大哥情義相"頂"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較頭大的是SMD電容電阻用很多那種比一般尺寸更小的規格...

如果大小相同.就先換再說. 想太多-又不是要去當R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大小相同.就先換再說. 想太多-又不是要去當RD

就是手上廢板太老,沒有剛好大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手上廢板太老,沒有剛好大小的~

十五恨 手上廢板都太老    哈哈

网友:
恭喜C大完修,小電容小電阻代換真的是頭痛,似乎也只能拿了大小差不多就裝了,總比不裝好,感謝分享!

网友C:
技嘉有點位圖原廠有,外面很難拿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嘉有點位圖原廠有,外面很難拿到

原廠當然有  否則如何修呢

微星原廠圖甚至可以看到每一條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五恨 手上廢板都太老    哈哈

對啊啊,都沒很新的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啊啊,都沒很新的廢板

別糾結. 維修者的痛就是--再新的廢板. 還是一樣拆不到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