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L5020TRE 液晶電視畫面偏白狀況詢問?

楼主(2019-07-25):
請問各位:
        小弟因朋友給我一台東元TL5020TRE 液晶電視畫維修看看,該電視機狀況為:
1.電源正常
2.開關機正常
3.設定鈕皆正常
4.白平衡狀態怎麼設定,畫面都是偏白,可以清楚看到畫面,但是色彩不鮮豔.

請問針對第4點問題?目前電路板目視並無異狀,要從哪裡開始查修呢?可否請先進們指導一下小弟我呢?感激不進!

電源板

電源板

電視型號

電視型號

畫面實際情況(色彩不鮮明)

畫面實際情況(色彩不鮮明)

控制板

控制板

网友:
1.主機板上面各個穩壓IC電壓測量看看!
2.邏輯版上面各點電壓也側量看看!

网友:
感謝大大用心的分享解說提供 謝謝你

楼主:
請問是否可有圖可以提供各ic 的測試點,或是否有該型號的維修文件呢?還有T-CON這塊板子我怎麼沒看見呢?還是要繼續往下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是否可有圖可以提供各ic 的測試點,或是否有該型號的維修文件呢?還有T-CON這塊板子我怎麼沒看見呢?還是 ...

奇美V500HJ1-PE8 原理与维修
http://www.weicailcd.com/news_view_51_153.html

楼主:
非常感謝上層先進的提供資訊,針對T-CON 的各電壓我量測結果看起來似乎正常,
但是為獨VGH 電壓是22.8 v 請問這樣是正常的嗎?
這台T-CON 機板型號為 V500HJ1-PE8 ,請問各位先進,這樣的問題?還可ˋ能需要從哪查起呢?可否提供一下資訊呢?感激不盡!

DCK OE1 OE2

DCK OE1 OE2

咖碼電壓測試點

咖碼電壓測試點

VSH VGL CKV

VSH VGL CKV

网友:
畫面白霧要查VCOM及VDA電壓。
您的Gamma電壓不正常,建議先處理,Gamma電壓緩衝器最後一路是VCOM電壓緩衝。

楼主:
請問這裡指的Gamma電壓不正常  是指VGL 的電壓嗎?
另外這個機種的T-COM VDA 電壓檢測位置似乎找不到,不知道是否明稱不一樣?

請問照片這片就是T-CON?

如果是?我查一下網路資訊,這塊卡片似乎是跟著面板連在一起的,這樣有辦法更換嗎?

楼主:
東元TL5020TRE 液晶電視畫面偏白狀況(完修說明)

經過幾番檢測後確認為T-CON 的VDDAM 電壓無電壓產生(8.4v),用電容錶測量後,確認電容損壞,且該只電容0805  10u 的電容,經更換電容後,VDDAM電壓已正常輸出,電視已恢復彩色狀態

檢測點與故障點

檢測點與故障點

本次故障原件

本次故障原件

彩色畫面輸出

彩色畫面輸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幾番檢測後確認為T-CON 的VDDAM 電壓無電壓產生(8.4v),用電容錶測量後,確認電容損壞,且該只電容0805  1 ...

厲害 恭喜完修. 請問 VDDAM電壓8.4V 的資料是哪邊查到的? (一般不是8.6V嗎?)

网友:
Gamma 電壓異常 也已經恢復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幾番檢測後確認為T-CON 的VDDAM 電壓無電壓產生(8.4v),用電容錶測量後,確認電容損壞,且該只電容0805  1 ...

請樓主發文給站長(wish)修改標題加註(已解決),表示已結案。

或是自己於#1左下方~補充~加註(已解決),已完修等等...........

若能重新整理發一篇維修實例更好{n_14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美V500HJ1-PE8 原理与维修
http://www.weicailcd.com/news_view_51_153.html

哇!解說及圖文真清楚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幾番檢測後確認為T-CON 的VDDAM 電壓無電壓產生(8.4v),用電容錶測量後,確認電容損壞,且該只電容0805  1 ...

別忘了給你維修方向的大大加個分喔~~

网友(2019-09-11):
恭喜版大完修 來學習一下 謝謝

网友:
很精闢的講解說明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我有一台27吋的也有這情況,找個時間來檢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