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ASUS X302LJ 筆電,無法開機,求bios[已解決]

楼主(2019-07-26):
各位前輩好

    小弟手上有一台小筆電出現了下面問題

    1.按下開機鍵,電源燈會亮,可是無法顯示,外接也無法
    2.長按電源開關鍵也會斷電
    3.這一台有另一個問題,他沒有bios的3v電池,正反面都看過了,不知是為什麼

  小弟是想要刷BIOS可是官方那的bios,6M6M多,BIOS IC 是8M的,不知有沒有前輩有這一個的bios

   另外請教一下,bios是要如何合在一起變成正常我會燒的大小

板號

正面

正面

板號

板號

板號

板號

板號

板號

网友A:
3V RTC  來源是筆電電池

這個網路上找的,BIOS有一個是備份的,一個是原廠。刷不完別的話可能要屏蔽記憶體試試

補充內容 (2019-7-26 01:42 PM):
刷完不亮的話

Asus X302LA_X302LJ_點位.zip

174.73 KB, 下載次數: 20

點位圖

Asus X302LA X302LJ Repair Guide.pdf

1.83 MB, 下載次數: 24

維修指南

Asus X302LA X302LJ REV.2.0.rar

3.46 MB, 下載次數: 9

備份BIOS

3.3 MB, 下載次數: 11

工廠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 RTC  來源是筆電電池

這個網路上找的,BIOS有一個是備份的,一個是原廠。刷不完別的話可能要屏蔽記憶體 ...

謝謝大俠

   今天來刷看看,前幾天休息現在才回,不好意思,感恩大俠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 RTC  來源是筆電電池

這個網路上找的,BIOS有一個是備份的,一個是原廠。刷不完別的話可能要屏蔽記憶體 ...

謝謝大俠的神救援,剛剛刷了工廠板的就可以正常的開機了,真的太感謝大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