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設備] 【重大通告】SATA電源延長線安全有虞,原價屋因應與敬請...

楼主(2019-07-26):
SATA電源延長線安全有虞。

http://www.coolpc.com.tw/phpBB2/viewtopic.php?p=411756#p411756

网友:
這是2013年的通告,應該是那時間點某批轉接線品質有問題,SATA電源插頭內接觸PIN位置安定性不佳,很容易發生相鄰PIN短路(尤其插在設備上),導致過電流燒了起來。

從照片看起來,都是12V電源位置出問題,若不是短路很難有這麼大的電流讓插頭燒起來。

网友A:
這種SATA延長線燒掉的情形我在朋友的回收場看到一次,還是64G的SSD,不過那時我撿回來還可以用,只是看不到健康度,SSD沒用到12V能燒起來也是奇蹟。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D沒用到12V能燒起來也是奇蹟。

不是負載電流因素,是sata電源轉接線插頭裡面pin跑位導致短路。

网友:
我也曾經是苦主~
燒得莫名其妙~還是用MB付的線材

网友B:
我本身沒有遇過,但是親眼看過,有一次leo.rain 拿一台AIO 來我家,不知要我幫他裝什麼東西,結果裝到一半就著火了,SATA 排線組也是燒的烏漆麻黑,不過那台AIO 接硬碟並沒有用轉接線,而是由power 原本的線,最後我從power 剪了一條sata電源線幫他換上解決。

SATA 的電源線是單面接觸,跟以前的大4 Pin針腳比較的話,我是覺得牢固性差很多,再加上這類的線材幾乎都是由大陸那邊做來的,品質本來就比較不可靠。

就說手機的線好了,品質好壞的價格天差地別,但是賣的最好的卻是沒牌的爛貨,烏骨雞學姐有在賣Adapter,但是網拍賣最多的確是大陸白牌貨,為什麼?因為便宜啊!

想起早年痞酷網有會員發問,電源供應器品質好的跟品質差的有什麼差別?
我記得我的答案都是︰品質好的電源供應器壞了就自己壞了,品質不好的電源供應器壞了會拉一群陪葬。
我不只看過一次ATX 電源供應器壞了,連主機板、顯卡、硬碟等等都壞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本身沒有遇過,但是親眼看過,有一次leo.rain 拿一台AIO 來我家,不知要我幫我裝什麼東西,結果裝到一半 ...

所以當初看到這則聲明,我頗為疑惑.

因為分析到後來認為會燒起來的原因是
1.SATA電源線本身設計問題,PIN腳之間太密
2.接口壓接不良.

不過,實際上,如W大的案例,就算不用大4PIN轉SATA轉接線
以先天設計上的原因1來說,還是會有燒毀的問題.

那,不要用轉接線的結論就頗為奇怪.

网友:
雖然說是主因是sata接頭問題
但是 正常來說
power一但偵測到短路現象,就應該立刻切斷輸出才對

另一種可能性是,使用者在差的時侯
可能角度上有偏掉,導致使用到一半
因為震動或其他因素,導致短路現象發生

网友:
我只遇過一次,然後把記憶體上面貼紙都燻焦,雖然還能用,保固應該很難了,目前還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