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ET2301i 一體機不開機

楼主(2019-07-27):
板號ET2301i REV 1.3
這台機器使用其他裝置輸入hdmi螢幕可以正常使用,
按開機鍵無任何反應,拆下單板上電待機電流210mA
SR178晶片發燙,更換SR178晶片後,
待機3V,5V有,沒裝CPU單板上電跳變到360m後重開一直反覆,
裝上所有東西,插電自動開機,電源燈閃一下,風扇轉一下,一直重新啟動
想刷bios試試,實在找不到可以用的。

請問會是什麼問題呢?有電路圖及點位圖、BIOS嗎?

网友:
點位圖
BIOS

楼主:
更新BIOS沒用。

查了EC供電時鐘復位應該都沒問題,有電感的供電都有出
發現橋晶片VCCVRM 1.5VLX短路,用假負載燒也燒不出來,把小元件都拆了還是一樣

難道橋還是有問題,現有知識都是網路上學習來的很有限,求個大大指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BIOS沒用。

查了EC供電時鐘復位應該都沒問題,有電感的供電都有出

這個供電應該是從PU8850轉換來的
橋會發燙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供電應該是從PU8850轉換來的
橋會發燙嗎

一開始會發燙,換了僑就不會發燙,換第一顆僑後,一直重開機,再換一顆開機定電流PU2000發燙,VCCVRM 1.5VLX都是短路,有時間在來檢查PU8850,順便去買鋼網及錫球來重植僑,感覺這板子快被我玩壞了,有消息再跟謝獅子大大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