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國總機 FX-60 電源板 FX-100 測負載請益

楼主(2019-07-27):
FX-100

請問各位痞友大大們,像這種沒有標示幾A,現在修好後,想要測試負載,最大能幾A

网友A:
你左邊那台A10H 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電源供應
一次側輸入:AC 110/220V+-10%,50/60Hz,2A max
二次側輸出:DC 28V,3.6A max
停電時備用電池滿載最大消秏功率:100W at 24V/DC
停電轉換:停電時自動切換至備用電池,無需外加 UPS
備用電池:2 個 12V 17Ah,需外接可維持系統正常運轉 4 小時以上.
備用電池跳脫電壓:19V
鈴流產生器:75Vrms(可調),20Hz,15W

FX-60 全數位交換機故障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左邊那台A10H 就可以知道了

我想知道,有沒有標準
我試了0.5A或1A,跳一下就沒了。
我再試0.5A以下看看

補充內容 (2019-7-27 05:33 PM):
28V測2A剩25V
5V只能測0.1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有沒有標準
我試了0.5A或1A,跳一下就沒了。
我再試0.5A以下看看

感覺補充內容的吃載狀況,像是power limit住了,連滿載都拉不到,你維修過程有動到current limit電阻(或是current sensor電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補充內容的吃載狀況,像是power limit住了,連滿載都拉不到,你維修過程有動到current limit電阻(或是cu ...

有,動過幾顆,因燒黑更換過,
是阻值大了一點嗎,阻值有差個100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動過幾顆,因燒黑更換過,
是阻值大了一點嗎,阻值有差個100Ω

阻值大壓降高,所以限流保護點提早作用,使得拉不到滿載就限載了. 調阻值要小心,別調太小反而失去保護作用,不可不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值大壓降高,所以限流保護點提早作用,使得拉不到滿載就限載了. 調阻值要小心,別調太小反而失去保護作用, ...

跟電阻的瓦數有差嗎,比如說原本是1/8w,我用1/4w,有要緊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電阻的瓦數有差嗎,比如說原本是1/8w,我用1/4w,有要緊嗎,

只要是2W或3W 線繞電阻.

楼主:
我終於搞定了,上負載不會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