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奇怪的插頭叫做什麼名字?

楼主(2019-07-27):
上圖是賣變壓器老闆拿給我賣的變壓器,因為不知道是什麼用途,所以上來請教痞酷網的專家。
插頭的外圍直徑是紅色線段,我用游標卡尺量約5.5mm,綠色線段直徑約 3.2mm,請問這種插頭叫做什麼名字?或者這種插頭有什麼產品在使用它?

我有問wish,不過他只瞄了一眼就說不知道,要我上來論壇問。

网友:
學姐, 印象中是給 SAMSUNG 的筆電用的

网友A:
變壓器標籤拍來看看 也許有跡可循

网友:
上google查 samsung 變壓器找到的
筆電變壓器 19v 5.5 mm 3.0mm,接頭一樣要凹進去

加入關鍵字 3.2mm 的話沒找到合適的結果

网友:
以前IBM筆電(後來賣給lenovo聯想)用的也是這種(專用)接頭
總共有三個接點(多出中間一支腳,不知有何作用...)
後來改掉了,改成一般接頭(兩個接點)
註:三個接點的專用接頭,如果忘了帶電源供應器,通常都沒得借
一樣是筆電19V,但接頭都跟別人的不一樣,除非他也用同款筆電

外徑(紅色)約8mm,內徑(綠色)不到6mm
內外徑中間塑膠是黃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標籤拍來看看 也許有跡可循

照片來了喔!

网友:
啊結果是 mororola pa-1500
http://www.b2c-battery.com.tw/mo ... nstock-2-67160.html

我沒見過motorola的筆電…

3.0mm → 3.2mm 可能是量測誤差或是製造誤差,那是還好,比較大洞還是可以插進去,裡面有簧片卡住就夠了

网友:
  該插頭稱作 "EIAJ 連接器", 更正式地稱為 "EIAJ RC-5320A". 是一種用於小型設備的 同軸電源連接器 (Coaxial power connector) 或插孔.

  該電供的插頭標準為 "EIAJ RC5320A TYPE4" 或 "EIAJ-04".

  連接器名稱    最低電壓  額定電壓  額定電流  外徑         內徑         針直徑      軸長
  EIAJ-04          10.5 V      13.5 V      2 A           5.5 mm    3.4 mm    1.0 mm    9.5~13.5 mm

  該電供輸出電流高於 EIAJ-04 標稱額定電流.

補充內容 (2019-7-28 12:09 PM):
EIAJ-04 也稱為 JSBP 4.

网友B:
我知道烏骨雞學姐是想要問什麼?
因為賣變壓器的老闆給了她一些這個Adapter賣,她要在商品內容寫是什麼產品適用,不然她無法描述DC 輸出頭。
我也不知道什麼東西用這個啊!我用過HP 的某幾款Switch 的Adapter 插座長的很像,不過沒有機器可以試也沒用。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30184764280340

還有就是這個變壓器12V 4.12A,到底是什麼東西要用到這麼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烏骨雞學姐是想要問什麼?
因為賣變壓器的老闆給了她一些這個Adapter賣,她要在商品內容寫是什麼產 ...

拿來推四支DVR鏡頭夠用,
之前在中國廠商架DVR習慣用工業電源把所有鏡頭串一起,
電源亡...影像全部陣亡...
台灣好像習慣一支鏡頭搭一顆變壓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拿來推四支DVR鏡頭夠用,
之前在中國廠商架DVR習慣用工業電源把所有鏡頭串一起,
電源亡...影像全部陣亡... ...

痞酷網的會員也有做監控的,我也曾經問他們,為什麼他們不把全部的攝影機都接用一個電源,而要一支監視器配一個Adapter?
他們回答我的理由好幾樣,其中最常聽到的就是帶頭的師父要他們教的,或是賣監視器器材的店教的,甚至也有人說會干擾,不過為什麼會干擾他也說不清楚。
以前裝一支監視器訊號傳輸要配一條電纜線跟一條電源線,我也看過有電纜線跟電源線2合1的專用線,為什麼用電纜線?當然是跟抗干擾有關,不過現在監視器施工一般都用網路線,網路線是絞線,有抗干擾的功效,這個我能理解,但是電源線也用網路線配,我就覺得不太妥當了。
網路線有8芯,2條1對,一共有4對,1支監視器要2條訊號及2條電源,監視器訊號跟110V電源混在一條網路線,其實我很有疑慮,我疑慮的不是干擾的問題,而是安全的問題,雖然監視器用電很小,就算把剩下的2對線都拿去接電源線,我還是心驚肉跳,說到這裡讓我想到很多年前跟大家聊過的故事。

http://bbs.pigoo.com/thread-25870-1-1.html

那如果不接110V,而是用網路線接12V直流呢?只是導線本身的電阻跟長度正比,線拉的遠壓降越大,銅線的品質也關係到壓降,不過其實POE 也行之有年了,也從沒有聽說什麼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烏骨雞學姐是想要問什麼?
因為賣變壓器的老闆給了她一些這個Adapter賣,她要在商品內容寫是什麼產 ...

...這個變壓器12V 4.12A,到底是什麼東西要用到這麼大?

我看過  他做的第四台機上盒 cableTV SetTopBox / 衛星接收機上盒配有硬碟  外用Adapter
還有  倉儲盤點掃碼的充電座電源,1個用不了這麼大,但是他做4槽充電座
這兩種有機會吃到40~50W

Motorola沒出筆電,但是手機有出筆電基座,網路上看到的是配用19V30W
也許新的多了什麼黑科技 例如有USB PD /QC 快充輸出 用到5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痞酷網的會員也有做監控的,我也曾經問他們,為什麼他們不把全部的攝影機都接用一個電源,而要一支監視器 ...

老大,
一般都是走12V直流,
小弟沒見過用RJ45走交流電,
新裝潢的老司機會在安裝監視器處預留110V的插座,
但這種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
大部分都是飛簷走壁的去佈線,
12V還是從DVR這邊統一管理架UPS較方便.
--------------------------------------------------------
另外19吋的老LCD有用12V 4.12A變壓器的,
同理可證,
小台的液晶電視也有機會用到12V 4.12A的外接變壓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烏骨雞學姐是想要問什麼?
因為賣變壓器的老闆給了她一些這個Adapter賣,她要在商品內容寫是什麼產 ...

  該業者的 視訊會議系統 (出處: 圓展科技) 商品即是採用 EIAJ 12v 連接器 4A 起跳.

  其它如 藍光播放器 (來源: 批踢踢)攝錄影機 (出處: 碩方科技)緊湊型攝影機 (出處: tmall.com天貓) 此類的影音商品, 學姊的電供絕對綽綽有餘.

  歸納起來, 採用 EIAJ 12v 電源連接器, 除了 wish 君所述的網通商品外, 影音商品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