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243HL 拆解問題詢問

楼主(2019-07-27):
HI 大大你們好!!
因要目前使用的V243HL上下有些地方有暗黑問題打算換燈條,目前拆到最後看到一片白色像紙的東西皺皺稍稍碰一下就脆化剝落,請問這張是什麼用途(是否有名稱讓小弟可在GOOGLE上搜尋),如都脆化剝落會這樣,有可取代或可購買的地方嗎? 謝謝!!

网友A:
它是白色不透明,阻止面板外層反射透光到內,不裝它在看全白螢幕時,你會看到例如是機構外殼的黑影,或是排線的黑影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是白色不透明,阻止面板外層反射透光到內,不裝它在看全白螢幕時,你會看到例如是機構外殼的黑影,或是排線的 ...

有可取代的材料嗎??? 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取代的材料嗎??? 謝

就是光面白色非紙類不可燃材質,像是塑料材質,要平整不捲曲不凹凸無摺痕,裝的時候要平貼,否則全白畫面會看到不平整所產生的影子,並且不要有髒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