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nasonic NT-GP1T烤麵包機 跳不起來

楼主(2019-07-28):
panasonic NT-GP1T烤麵包機,有時烤好會自動跳,有時不會,時好時壞,烤麵包時人要盯著,不然可能會火災

補充內容 (2019-7-31 11:53 PM):
聽了樓下各位前輩的意見
換了 2顆電容,3個按鍵,可變電阻跑了3家都買不到(腳間距太大)只能用電子接點清潔劑清一下
目前看來是正常,持繼觀察中

原本以為是機械式構造,拆開才發現是電子控制彈起,可是我是學土木的,實在...... 簡單說一下結構 ... ...

原本以為是機械式構造,拆開才發現是電子控制彈起,可是我是學土木的,實在...... 簡單說一下結構 ... ...

紅框部分為一電磁鐵,下壓左右一起下降,左側吸住,右側壓簧片過電

紅框部分為一電磁鐵,下壓左右一起下降,左側吸住,右側壓簧片過電

懷疑是電磁鐵持續過電造成

懷疑是電磁鐵持續過電造成

電路很簡單

電路很簡單

請問各位前輩可指點維修方向嗎

請問各位前輩可指點維修方向嗎

請問各位前輩可指點維修方向嗎

請問各位前輩可指點維修方向嗎

网友A:
你是不是按了解凍按鈕? "解凍"是解凍及烘烤,所以時間較長,時間長了總以為應該烤熟了,並且還聞到烤熟味道,麵包機為什麼還不把麵包彈出,再烤下去真的麵包比較焦黑.如果你的吐司不是放冰箱冷凍,最好不要用解凍按鈕來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按了解凍按鈕? "解凍"是解凍及烘烤,所以時間較長,時間長了總以為應該烤熟了,並且還聞到烤熟味道,麵 ...

除了旋鈕及強制跳起有在用外,
其餘解凍及延長時間按鍵陳沒使用過。

都是麵包放入,壓下去,人就離開了,
要烤到多焦早就用旋鈕設好了,不會重覆烤。

按鍵位置離很遠,連誤觸都很難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旋鈕及強制跳起有在用外,
其餘解凍及延長時間按鍵陳沒使用過。

把3顆按鍵,2顆電容全部換掉,VR可變電阻(旋鈕)用接點復活劑噴一噴,基板清潔乾淨

你沒按,不代表按鍵本身不會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旋鈕及強制跳起有在用外,
其餘解凍及延長時間按鍵陳沒使用過。

建議送Panasonic維修服務,讓他們檢查,不建議自己修.

网友:
  时好时坏那就看温控部分和机械联动部分喽!看看是不是电磁铁吸合能力变差?如果是,看看是不是电路带载能力变小?或者电磁铁线圈有问题?机械部分用“强制弹起”功能检测,是不是每次都能弹起?如果是,那就没问题,定是感温部分和逻辑部分有误了。
  祝您早日完修!

网友:
上次維修2台都是按鈕開關及可變電阻故障,換新就好了。

還有小強大便一堆,建議電路板拆下,整機泡水清洗,不然光看到(想到)就噁心。

网友:
大電容背面的電路板有點腐蝕狀況 請清潔一下確認有無斷線或接觸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