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32吋電視32RC5500電源指示燈不亮求助

楼主(2019-07-28):
BENQ 的32吋LCD,突然電源燈(包含待機燈)就不亮了;一場大雷雨之後,就這樣了,當下沒開電視。

品牌:BENQ
型號:32RC5500
情況:電源指示燈不亮

內部

電源板 AY069D-4SF19

整體外觀:

1) 外觀沒有看到明顯問題,電容外觀上沒有爆漿的情況。
2) 電源板上電,保險絲之後量的是110V電壓
3) 不論電源板有沒有連接主板,5VSB 電壓只有0.x V、且會跳動。其它5V、12V、24V...完全沒電壓

我猜測是電源板壞了,請教:

1) 有沒有可能主板也壞了? 直接想法是上網買一片電源板來換,但若連主板也壞了。工程秏大、直接送修省事。
2) 若找不到完全樣的電源板,是不是可以使用電壓相同來代替? 我猜想找較大呎吋的電源板應該可以代用這個32吋的。

想試著維修電源板,正爬文看討論區前輩們分享的文章....

謝謝。

网友A:
運氣好可能只壞電源板.不好可能連主機板都一起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運氣好可能只壞電源板.不好可能連主機板都一起壞了

是呀~

所以才在考慮下一步如何處理。

网友:
5VSB 先朝這個方向看看,

网友B:
我碰過雷擊機.電源板.主機板.面板都燒光光.直接送回收.

网友:
沒看清楚內文……沒事。

楼主:
感謝!

有爬到相關的文章,看起來讓人蠻振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碰過雷擊機.電源板.主機板.面板都燒光光.直接送回收.

請問外觀可以大略判斷出來嗎?

目前看起來,晶體、電阻沒有明顯破損。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外觀可以大略判斷出來嗎?

目前看起來,晶體、電阻沒有明顯破損。

內傷看不出來

网友C:
看不出外傷...有沒有 MESR-100 電路測試所有電容. 或 直接先把所有電容換了 試試.

之前前輩教的大絕招.

楼主:
真的! 這點就是讓人OOX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外傷...有沒有 MESR-100 電路測試所有電容. 或 直接先把所有電容換了 試試.

之前前輩教的大絕招. ...

哇,竟然有這種神器!

目前是打算把5VSB線徑上的電容先換了試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哇,竟然有這種神器!

目前是打算把5VSB線徑上的電容先換了試試。

雷擊~通常都是先死半導體類,換電容是不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雷擊~通常都是先死半導體類,換電容是不會好的。

收到,謝謝~

還好這電源板零件不多,主板就比較麻煩了。

网友C:
電視是接第四台還是 外接數位天線到室外? 雷擊外觀應該不會沒有異狀..

网友E:
連待機電源5V都沒有喔~~~建議拆下電源版上的MOSFET來檢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視是接第四台還是 外接數位天線到室外? 雷擊外觀應該不會沒有異狀..

電視是接第4台。

主板拆下來看過,外觀果然是好好的,本以為會有「外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連待機電源5V都沒有喔~~~建議拆下電源版上的MOSFET來檢查一下吧。

是的,連待機的5V也沒有。看來半導體都得檢查檢查了。

网友:
我也有遇過 JVC T50 電源板 主板一起掛掉的.

楼主:
真的,都是靠幾位網友熱心幫忙。

不然連怎開始查都不曉得。

网友F:
電容 通常 是 經歷歲月摧殘 故障

經 雷擊 是那瞬間內部控制失序  一般來說 用換整片  因為所有大大小小半導體IC/二極體 都有機會 上死亡名單
5VSB 雖然電壓很小會跳 是個 好消息
二次端有電壓跳 表示一次端控制晶片+POWER MOS 還沒死絕 只是進動態保護而且未鎖死
既然如此 先查二次端 5VSB 、5V、12V、24V各電壓端 有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容 通常 是 經歷歲月摧殘 故障

經 雷擊 是那瞬間內部控制失序  一般來說 用換整片  因為所有大大小小半 ...

感謝。

小弟實際處理:先去買了一張二手品回來,比對2張板子,發現有幾顆電解電容顏色品牌不一樣。

以下是錯誤示範

實在是偷懶沒老實去查、很痛苦那種處理到一半沒零件的情況。就先去淘了一台MESR-100,去測那幾顆顏色不一樣的電解電容,把數值與二手良品差很多的換掉。一樣是5VSB沒反應。

偷懶的情況就是更麻煩,搞到一半不上不下的,接下來老實依wish大的『ATX電源供應器的5VSB如何形成原理』,去track 5VSB的部分:先把大散熱片與變壓器中間的3支二極體、陶瓷電容拆下來(其實也是因為這附近PCB梢微黑黑的),發現其中一隻二極體與陶瓷電容不正常,把3支二極體與電容全換掉,5VSB就出現了←人在公司,照片另再補。

不過,實際上能不能用也還不曉得;發現散熱片下的mosfet腳位微黑,要拆下來測有點麻煩。散熱片與PCB的焊點蠻大的;怕接上電視把其它部分給搞壞。打算「下一次故障」時,再來試試...

PS1. 陶瓷電容:我是用電阻檔去量,發現電阻=0,我以為這種電容壞了應該是電阻無限大(開路),還是依情況會不同? 手邊也沒有容量一樣的電容,用了容量比較大的替換

PS2. 3支二極體看來都是高速的,有1支的數值與另2支不同,我是全換上手邊高速的,但數值不同 手邊有什麼就用什麼....

##############################################

其實一開始若認份,直接看5VSB的部分,拆幾個零件也可能就能處理。  懶的結果就是偷懶的部分白做工,最後還是得把焊槍與零件從床底下拖出來,前後分了4次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