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兆赫LM32D1M5面板無法開機,遙控可以

楼主(2019-07-28):
一開始的症狀是都沒按選台一直跳,過一個禮拜後面板上按鈕不能開機了

推測是微動開關的問題,而且遙控接收板是另一塊,上面的電源指示燈有亮

拆完後蓋,這是我拆過最麻煩的電視,訊號盒要先拿掉,腳拔完還有一個蓋子

裏面還藏幾根螺絲,

裏面也是一塊電源板、主板

電源板目測電容沒什麼凸出、也沒燒焦痕跡

主機板一樣

主機板背面

面板微動開關,從右邊數過來第2、4按下去不導通,

第二是選台-,第4是聲音-

這兩顆都和開機沒關係啊!而且選台會一直跳不應該是微動開關短路

可是我量故障是不導通,跟我一開始想的不一樣。

目前會先處理這兩顆微動開關,如果換完還是一樣,請問該從電源板還是主機板開始查?

网友A:
個人經驗:單純微動開關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經驗:單純微動開關問題

明天先買微動開關換掉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先買微動開關換掉看看

曾經遇到一台電漿,電視的按鍵可開關機,但是一按電視的選台按鍵就關機,後來換掉所有微動開關就正常了,祝維修順利

网友:
偷懶用WD40 強行注入 微動開關並多按幾下..... 30分鐘後 完修....

网友:
推薦樓上的懶人維修法。

楼主:
整排全換,免得下次壞別顆

確定完修,可以交機

感謝諸位前輩指導。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