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日光燈無法三段式開關,查修發現是?

楼主(2019-07-28):
日光燈無法三段式開關,別急著叫水電,或是整組換掉,都是噴錢,
最好辦法自己找原因換零件,最後無法解決才考慮花大錢,
這次查修找出是三段切換開關壞,剛好在五金行有看到買回更換成功,
不過建議要看懂三段開關電路圖才會配燈管線路,並不是線的顏色對顏色....^^

五金行買的三段開關

五金行買的三段開關

第三段開關

第三段開關

第二段開關

第二段開關

第一段開關

第一段開關

裝上負載

裝上負載

線整理好,鎖上牆面

線整理好,鎖上牆面

更新別家廠牌三段開關

更新別家廠牌三段開關

原本日光燈三段開關

原本日光燈三段開關

网友A:
那個高k?太陽燈管黑頭了看著看著好痛苦

不叫水電要注意安全吶
1.高空作業
2.觸電
3.接線

网友B:
這不符pigoo精神,故障那顆電子開關要修好才對,通常是裡面那顆容阻降壓電容衰退。

网友C:
把故障那顆電子開關拆開看看。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D:
日光燈的啟動器可以看一下

如果不是"電子式"啟動器,可以去買"電子式"啟動器
可以延長日光燈使用壽命
一開始開燈時,如果日光閃了好幾次才亮,最好是換電子啟動器
基本上電子啟動器都是一開就亮,偶爾開燈會多亮一兩次
註:每次開燈閃愈多次日光燈壽命通常愈短

註: 這裏說提的 電子式啟動器(約四五十)跟一般啟動器(約十元)
外觀長的一樣的,通常型號會多了一個E(電子式)
http://bbs.pigoo.com/thread-6008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光燈的啟動器可以看一下

如果不是"電子式"啟動器,可以去買"電子式"啟動器

好的,感謝大大提供DIY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故障那顆電子開關拆開看看。

有拆開看是微處理器壞,直接全輸出,沒有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不符pigoo精神,故障那顆電子開關要修好才對,通常是裡面那顆容阻降壓電容衰退。 ...

nonono,是微處理器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高k?太陽燈管黑頭了看著看著好痛苦

不叫水電要注意安全吶

全壞再換....可以用就猛用囉!我有叫我家人扶著,安全100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全壞再換....可以用就猛用囉!我有叫我家人扶著,安全100分

那個電腦開關應該到水電材料行買
比例上價格差很多
題外話建議你將圖片用小畫家把比例縮小
圖片應盡量在視窗範圍內不需捲動觀看
圖片太大除了觀者不舒服
也會占用越多論壇空間

网友B:
引用 楼主:
nonono,是微處理器壞了

裡面唯一的IC大多是一顆CD4013 CMOS邏輯IC,應該還用不到微處理器。

也有可能是電源異常導致IC動作錯誤,先確認工作電源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個電腦開關應該到水電材料行買
比例上價格差很多
題外話建議你將圖片用小畫家把比例縮小

水電材料行有賣嗎?
好的,感謝大大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裡面唯一的IC大多是一顆CD4013 CMOS邏輯IC,應該還用不到微處理器。

也有可能是電源異常導致IC動作錯誤 ...

大大說的沒錯是這顆IC,因為長期開燈有二十四小時沒關過@@

楼主:
補上控制器外觀,控制IC是TC 4013BP, 並附上IC spec^^

控制三段開關控制器

控制三段開關控制器

219.33 KB, 下載次數: 14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說的沒錯是這顆IC,因為長期開燈有二十四小時沒關過@@

上次有位新進痞友說要努力修好它,如果完全沒有基本的測試能力和電子基礎,還是乖乖買一顆來換就好。

网友C:
小弟撿過一顆早期的 (民國78年11月製造) ,上面寫「電腦控制開關」,拆開裏面也是4013。
這樣是不是在唬消費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撿過一顆早期的 (民國78年11月製造) ,上面寫「電腦控制開關」,拆開裏面也是4013。
這樣是不是在唬消 ...

這扯到如何定義囉…

像幾年前在說奈米科技,奈米顆粒…幾百奈米,甚至幾千奈米也是奈米科技啊

一般人不懂積體電路,CMOS之類的,反正除了單純的ON/OFF之外的動作都可以稱為 電腦/微電腦
Personal Computer → 個人計算機 → 電腦
能代勞一部份的計算 / 邏輯,大概就能扯上這個稱呼了

結論:是在唬消費者沒錯n_043|

网友:
在下多年前廚房的日光燈三段都點不亮, 直接改裝電子預熱式啟動器一次點亮兩支燈管。

网友:
小弟家裡多年前也是有一個三段式開關故障,
查修了一陣子,
才知道原來那顆 IC 其實只是兩個 D-type Flip Flop (NXP, HEF4013B)
後來換掉了裡面那一個阻容降壓電容 1uF (綠色圓圈標示) 之後,就恢復正常。

不過後來覺得這樣切換,日光燈管故障的機率高很多,
就將每個燈座都各接一個開關,不再使用這種三段式開關,

並將傳統啟動器安定器改成
預熱啟動型電子安定器(不是瞬時啟動,或快速啟動的那種)

從那個時候開始到現在三四年了,
日光燈管都沒有壞過。

网友:
之前有大大發帖是三段式開關,PCB板線路錯誤,裏面有電路圖,但帖子找不到了,
請還有印象的大大幫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