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ERAN禾聯42吋液晶電視綠燈閃爍不開機

楼主(2019-07-28):
老人家節儉,電視右側的偏光膜起皺了還捨不得換
故障狀況:插電亮紅燈,按電源鍵變成綠燈每秒閃一下,亮背光(亮、暗、亮、暗、然後亮),無影像
主機板型號R401013262005 REV:05-1
LD5-1(A1117 33)供電給LD6(A1117A),量測5V電有進LD5-1第3腳,第2腳無輸出,發現LD5-1第1、2腳短路,2個1117都拆除還是短路
(沒辦法手一直抖,大家想像一下吧)
庫存翻出R401013262004 REV:04,長的一樣
同樣的晶片
裝上後,比油畫還要油畫
印象中曾經看到論壇有維修實例,換掉程序晶片就可以,但是找不到那一篇,找到這一篇禾聯HD-42U33 無待機燈
其中8樓的su08247446大有提到:25Q32是 面板程序(U9),就把舊版子的25Q32換過去
然後他就改叫"新格"了
修好肚子也餓了

网友:
這叫偷天換日

楼主:
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就看你作這事有沒有心驚驚來決定n_1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看你作這事有沒有心驚驚來決定

看我頭像就知道了...

网友B:
一時沒看清楚,還以為樓主只用一句話的功夫就把 BGA 晶片給焊好了,差點三跪九叩。

最近碰到太多主晶片短路的機器,有點強迫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時沒看清楚,還以為樓主只用一句話的功夫就把 BGA 晶片給焊好了,差點三跪九叩。

最近碰到太多主晶片短 ...

別鬧了,我還沒玩過bga,看看能不能一起"偷天換日"

楼主:
偷偷幫自己加分:謝謝各位痞友的評分(只此一次,下次不敢了)

网友:
好事一樁...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C:
可以把U10順便換上去.應該就會跑出禾聯了

网友:
厲害!!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U10順便換上去.應該就會跑出禾聯了

來不及了,已經送回客戶,板ˋ子目前還在,看看下一次有沒有機會把新格變成禾聯

网友:
引用 楼主:
來不及了,已經送回客戶,板ˋ子目前還在,看看下一次有沒有機會把新格變成禾聯 ...

遙控器通用嗎

楼主:
你好,我只有在客戶家使用"開關"、"輸入源"、"上下"、"左右"、"確定"及"設定"正常,其他沒試

楼主:
要有興趣多爬文,多動手,維修人不是RD,我們只是在設計好產品內,將不良零件找出更換,經驗值很重要,要下去修才有經驗值,你也會變成"真厲害"

网友:
感謝大大用心的分享解說提供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