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wii 把手故障拆解

楼主(2019-07-29):
這隻wii 發現它不過電,拆開檢查發現一個原件已經爆開了,近拍後也是不清楚它的型號
小弟已經有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請各位先進多多指教,可以建議任何可能的型號我可以
試試,
由於近拍是用手機加黏放大鏡片所以成像不好請包函~~

原件位置

原件位置

故障原件

故障原件

网友:
兩張都太模糊了
背面也照一張吧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型號,你參考看看.

PL7602 Wii Remote Schematics Protel Schematic Performance Designed Products

网友:
鉭質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型號,你參考看看.

PL7602 Wii Remote Schematics Protel Schematic Performance Designed ...

大感謝~~~竟然會有電路圖!!  謝謝

网友:
可能有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