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電供的操作設計

楼主(2019-07-29):
最近敗家買了一台中國製的電供GPS605D, 用起來感覺還不錯, 又很輕(切換式的, 沒有很大的變壓器)。只是覺得它的恒流功能怪怪的。

說明書上寫, 設定限流要先短接正負極, 然後把電壓轉開, 出現C.C指示燈時再轉開電流, 此時再放開正負極, 連接待測物。
而且它寫的是"限流"...讓我懷疑它的C.C真的是恒流嗎?
說明書上也沒有其它模式可設了...

我想問為什麼它要這麼搞剛, 弄這麼不直覺的方式來設定?
公司裡的只要按個恒流模式, 設好電流, 電壓就會跟著電流跑了(V=IR)...

网友:
你買的這個跟公司等級差太多了
微電腦式電源供應器少說要破萬起
這台只是仿電腦樣子....
懷疑是TL494架構的簡單迴路
通過對比電壓差調整電流大小

网友:
電壓源與電流源的工作模式有些本質差異,一般的電壓源供應器,只有限流作用,並無恆流功能;市面上較少見到真正恆流源的供應器.

网友:
當然你可在電壓源電路輸出端,再自行加上恆流源可調電路,來達成此目的.市面上的可調式電源供應器,大都是此種類型,並非他作的特別差.

网友:
你查查 研究一下  [ 數顯 / 數控 ] 的差異
你這台只是 數顯 ..

楼主:
我買電供的本來目的是希望
1. 電壓可調。本來我是用工業電源加上小dcdc板,但是不僅亂,想睡時也很容易接反。
2. 有恒流功能,這樣可以直接驅動一些LED又不用接電阻,方便思考。
3. 能顯示,這樣就不用接電表搞得亂糟糟的。
但這樣子覺得好像還是跟理想有差,所謂一分錢 一分貨?

网友:
純硬體式電源供應器是這樣設定限流沒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買電供的本來目的是希望
1. 電壓可調。本來我是用工業電源加上小dcdc板,但是不僅亂,想睡時也很容易接反 ...

DC2DC的模組也有內建恆流及恆壓的喔~買個鋁盒把錶頭、香蕉頭接一接,就可以當可變電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