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on COOLPIX P310 數位相機檔案號碼的問題

楼主(2019-07-29):
這台相機我家唯一的數位相機,想當初也是花了快一萬買的,用了幾年下來,這台相機倒沒有出什麼問題,只有檔案編號的問題很困擾。

例如我把一片記憶卡放在相機格式化,我開始拍照片第一張的檔名就是DSCN0001,接著就是DSCN0002........,但是如果我把相機關機,把記憶卡拿出來,然後放進相機拍照,這時就變成如下照片。

咦!怎麼變成從DSCN9947開始,相機為什麼不是從DSCN0003 開始?請問有會員知道這是什麼原因嗎?

网友A:
你已經拍了9947張了~這些美女趙老大你多暗槓起來~

進入像機的設定模式可以改

网友B:
  不知內部電池是否尚有電力?

  若排除上述因素; 重置相機設定, 再換一張記憶卡格式化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經拍了9947張了~這些美女趙老大你多暗槓起來~

相機裡面可以設定重設檔案編號,重設就是從0001開始,不過只要把記憶體卡拿起來再放入,它又從99**開始了,這個問題好像今年才開始的,以前不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內部電池是否尚有電力?

  若排除上述因素; 重置相機設定, 再換一張記憶卡格式化試試. ...

應該不是電池的問題,電池都有電力。
我也換過記憶卡,也格式化過,也是會這樣。

因為我只有這台相機,所以沒辦法試別台會不會這樣,所以上來問看看大家的相機如果把記憶卡拿下來再放上去,檔案編號會怎麼命名。

网友:
所謂的內部電池,指的是時間的記憶電池,要看有沒有電,關機後拔掉相機的電池,幾分鐘之後,再重開機,看看時間有沒有跑掉就知了,話說,我那兩台995大概快10年沒開機了,也不知發黴了沒。

网友:
看起來是有時鐘電池存在的.

网友:
打個電話問原廠就知道了,這種問題原廠最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