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請教PL 5W 的小檯燈是用那個Adapter?

楼主(2019-07-29):
今天在整理東西時,找到一支小檯燈,後來才知道它是水族燈,水族燈不是紫外線燈,應該能用拿來當照明吧!

它的燈管是5W 的PL燈,整支小檯燈沒有任何電路,PL 燈管就只接了一個開關後,就接到一條5.5mm/2.1mm 的公頭。

請問大家知道它的Adapter 嗎?謝謝!

网友A:
用一般10W的檯燈安定器(線圈式,非電子安定器)應該可以點亮,但是怕電流過高,輸入電壓先用80V看看,如果燈管內建啟動器閃個兩三下就點亮,測量一下點量電流,然後嘗試將安定器的 E I 中間的牛皮紙厚度減少,調高電壓,仍然保持啟動器閃三下內點亮,在測量點燈電流與原先的差距,若高於原先電流,再度減少 E I 間的牛皮紙厚度,直到輸入110V,點燈電流不高於原先可以點亮的電流為止。
簡單的說就是 E I 間繞一組線圈,但是 E I 插片是同邊,定非正常的 E I 交叉,在 E I 中間用牛皮紙墊上增加 E I 的間隙,電流就會提高,就可點亮燈管,如果各位大大有興趣了解,我可以找以前的資料來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34989588127

看到這個價錢真令人傷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般10W的檯燈安定器(線圈式,非電子安定器)應該可以點亮,但是怕電流過高,輸入電壓先用80V看看,如果燈 ...

我不是要做啦!我原本是想請有這台小檯燈的會員拍一下它Adapter 給我看一下,我好請會拿東西來我家的朋友們找出來。

网友C:
一個粗略的想法
電子安定電路 應該有AC110倍壓整流/220全波整流 選項
將選項改為 AC110 全波整流 無倍壓
20W 安定器 因B+ 減半 , 輸出電壓減半   得1/4功率=5W
13W 安定器 則同上述 並加改諧振電容 略減一級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個粗略的想法
電子安定電路 應該有AC110倍壓整流/220全波整流 選項
將選項改為 AC110 全波整流 無倍壓

先用最簡單的方式,看朋友找的到原本的Adapter 嗎?
找不到的話........,再丟回去還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 5w 夾燈燈具 夾燈 側夾式 魚缸燈

你貼這個小檯燈跟我這個不太一樣,不同牌子的Adapter 不知道相不相同。
不過還是謝謝你

网友:
用 5W省電燈泡的電路板 試看看。

网友:
誤會了 看那個接頭是低壓
是需要 DC Adapter 不是需要 BALLAST

网友:
PL燈管內建 司答達 ,使用電子安定器,需要翹開四個插頭中間四方型底部,將起動器的線剪斷一條,使起動器失去功用,不然燈管會一直閃爍起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