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顯示板送給電源板的訊號種類求解

楼主(2019-07-30):
最近在研究 PANASONIC NA-V130RB 洗衣機,電源板 -> 顯示板,決定要顯示哪些LED的訊號,

黃色是 Clock 訊號 120hz PWM 85% duty cycle,顯示板 -> 電源板的按鍵訊號必須和這個Clock訊號同步。不確定和藍色訊號的關係,

而藍色就是這次想要求解的訊號。

訊號影片連結

補充內容 (2019-7-30 03:45 PM):
Clock 是綠色,想知道紫色是什麼訊號才對。

网友:
是不是驅動訊號

楼主:
這是用 arduino sniff 顯示板上各按鍵被按下時,回傳到電源板的訊號。

按住不放時,會和Clock訊號(120hz / 8330us/cycle) 同步不斷發送,每次7330us,間隔 1000us 。

利用Arduino發出這些紀錄下來的訊號,能夠順利模擬按鍵被按下的行為。

但也僅止於此,若無法得知編碼方式,就沒辦法瞭解這些訊號所代表的意義。

更甭提解讀電源板送至顯示板一組四個 cycle 的訊號。

把 microcontroller 常用的 communication protocol 查了個遍,

UART、SPI、I2c、CAN、LIN 都不是。

顯示板兩年前就因為故障而換新,這次又故障,拆開來看發現,即使果洞膠填得密實,

水氣仍然找到自己回家的路,把PCB板上的線路鏽使蝕而再度故障,清理後已經完修。

維修過程中燃起了這個小小的研究專案,終極目標是用一塊具備 WIFI / BT 的 arduino板 取代目前的顯示板。

楼主:
驅動什麼的訊號?

网友A:
這是逆向工程,也是解密碼工程,
各種硬体電路協定並未包含各家電的內碼,
所以除了找到硬体電路的協定還要再對應功能的編解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逆向工程,也是解密碼工程,
各種硬体電路協定並未包含各家電的內碼,
所以除了找到硬体電路的協定還要 ...

所以針對上述訊號特徵有靈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