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低功率可調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9-07-30):
大約一年半以前曾發過這篇:維修、實驗用電源供應器之思考
也參考過Scott Wang大的多組式固定電壓電源供應器文章,但遲遲未動手主要是還在想怎樣的規格才是符合自己所需,最近歸納了用途大致如下:
1. 維修測試以電池供電的設備,當代電池使用,所以從1.5V~9V都有可能。
2. 測試DC風扇啟動電壓與工作電流。
3. 測試繼電器投入電壓與釋放電壓以及工作電流。
4. 對測試電路提供一個偏壓,必須是連續可微調。
5. 當作實驗小型邏輯或線性電路電源。
6. ..........

需要高電壓或高電流有正規電源供應器可以使用,這篇考量點在於體積輕巧、易操作,好維修、安全等因素,想好之後大約經過1星期成品如下:

▼正面,輸出除了4mm香蕉插座之外增加一個DC插座,也增加輸出開關以方便操作。

▼ 背面,頂蓋後段鑽了兩排通風孔。

▼ 底部相對位置也段鑽了兩排通風孔。

▼內部1,10圈VR方便微調。

▼內部2

▼內部3,LM317鎖在背板散熱。

▼電路圖

所使用的外殼是SYH-110,110mm寬,75mm高,140mm深,體積輕巧機動性高,所使用材料以手邊現有的優先不足再外購,那顆變壓器記得是很久以前石英崁燈用的。

网友A:
我的審美觀問題,沒對錯之分,,
對外蓋正上方開通風孔,比較不能接受。

一是美學問題,當然這觀點太主觀。
二是這台如果會遇上方置放物品需求時,上方通風孔就被擋了。

金屬後擋板上開通風孔會不會比較好 ? 通風功能不至於差到哪去, 但滿足了上述第二。
美學難說,有人喜歡直觀的機能美; 有人偏愛低調收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審美觀問題,沒對錯之分,,
對外蓋正上方開通風孔,比較不能接受。

我是考量變壓器散熱,熱氣往上升,開在那裏位置剛好。
變壓器香港稱為火牛!即使是空載長時間通電也是會熱熱的。

网友:
這麼精美, 好比準備的賣相

网友:
還好啦,你這台功率不大,變壓器又足夠大,變壓器不會有多熱.

网友:
好簡潔漂亮,我好像很難學得起來。

网友B:
這圖片光線照得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圖片光線照得真好

拍照位置光線其實很暗,是現在手機相機進步很多,這是用ASUS ZenFone 3拍的,3年的老手機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拍照位置光線其實很暗,是現在手機相機進步很多,這是用ASUS ZenFone 3拍的,3年的老手機囉。 ...

前輩客氣了
逛過你的賣場
歡迎光臨 ysc_kyy 的賣場
賣場裡的每張照片物品清晰角度好
打光的陰影都在物品下方
專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輩客氣了
逛過你的賣場
歡迎光臨 ysc_kyy 的賣場

過獎了,我甚至不知道如何打光,
就純粹放在辦公桌或資料櫃上拍的,
光源就只有輕鋼架天花板上兩支28W T5燈管。

网友:
手路外殼美工,做得很好.

网友:
好棒 ! 可以量產了。
DC插座 再加一個 正負極性選擇開關 !

网友:
請教ysc大,要不要做個保護?

http://www.gccircuit.com/Circuit/LM317-PROTEC.pdf

网友:
不過在辨公室用電壓可以到19V就更理想了,
除了特規筆電都能通吃.
看到大大把表頭供電放在LM317之前就知道是老司機~~
另外這組真的做的很漂亮,
真的要花很多時間才辨的到的.

网友:
做得很漂亮 簡潔 構思很好

网友C:
以前也做過類似的裝置,還是正負壓都有的版本。要是現在我會用交換式降壓器來做,因為用LM317效率太低,低壓時溫度飆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做過類似的裝置,還是正負壓都有的版本。要是現在我會用交換式降壓器來做,因為用LM317效率太低,低 ...

對於這種實驗用電供,基於供電品質所以採用類比調壓方式,
PWM降壓我只會用在固定產品電源供應迴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