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勳風電風扇抖動維修實例

楼主(2019-07-30):
先說好!這篇我是替烏骨雞學姐發的,我要她自己發,結果她耍賴要我發。
話說我家應該幾十年沒買過風扇了,我家的風扇好像都是撿來的,然後要我修一修就拿來用,去年有一天烏骨雞學姐在樓下發現有人丟了一支風扇出來,她就撿回家了,不過就一直放著沒試,剛剛她去拿了下來發現扇葉頁可以轉動,但是抖動非常嚴重,她問我這種故障能修嗎?

我看了看就回答她~~~妳看仔細一點!她一看之後就說這個她會修。

我還以為她要去買新扇葉哩!結果她去樓上拿了好幾個二手扇葉下來,一下子就把它修好了。

原來她如果看到狀況不好的風扇,如果扇葉好的也會把它拆下來洗好備用,wish 含慢賺錢,烏骨雞學姐只能勤儉持家。

网友A:
看到扇葉 以及 護網 有些髒汙, ( 沒洗乾淨就PO上   WISH 有消極怠工之嫌  )
想到一個傳說
   衣物柔軟精的成分有陽離子型界面活性劑,有防霉、防靜電、防塵的效能。
我實驗過一次 洗扇葉/護網  好像還不錯有撐比較久  似乎真的有改善靜電吸附灰塵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扇葉 以及 護網 有些髒汙, ( 沒洗乾淨就PO上   WISH 有消極怠工之嫌  )
想到一個傳說
   衣物柔軟精的 ...

原來我打錯字了,應該是扇葉才對,趕緊改過來。
扇葉是乾淨的,不過護網的確是有點生銹了,搞不好還能撿到好的護網........

网友:
現在電風扇很值錢,我的電風扇也都是撿來的,

网友B:
  原來不只咱有蒐集扇葉的 "嗜好".

  鎖住扇葉的蓋子包覆金屬螺帽處塑料, 亦會隨著時間變質脆化; 也請學姊蒐集一些充作 "備胎", 因為…比扇葉還難覓得.

  過來人.

网友:
還好没有直接找個東西當配重~
這樣子也可以修好它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來不只咱有蒐集扇葉的 "嗜好".

  鎖住扇葉的蓋子包覆金屬螺帽處塑料, 亦會隨著時間變質脆化; 也請學姊 ...

不用擔心,這些東西都有得賣。
風扇葉蓋

网友:
曾經扇葉摔破老闆電源線給剪了,說要丟回收。我跑去電器行問真有的買也不貴,修好後老闆問壞掉的風扇哪去了?我說不就是現在你吹的那台。

网友:
風扇扇葉的備品找找拍賣或是五金行,理論上都會有適合的可以買來更換,不過像是薄型的特殊扇葉可能就要找原廠購買了,那天米媽媽回收一台禾聯HDF-14A1的DC電風扇(2019年生產),結果只是扇葉七葉變成三葉的問題,因為這個14吋扇葉厚度只有33mm,一般的14吋扇葉厚度大約40mm以上,所以米找禾聯買了一個,至於前方的扇葉鎖蓋,如果壞了,可以買一顆逆螺牙的不鏽鋼螺絲來更換,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到扇葉 以及 護網 有些髒汙, ( 沒洗乾淨就PO上   WISH 有消極怠工之嫌  )
想到一個傳說
   衣物柔軟精的 ...

回 SIMON1016 大 ...

謝謝分享,請教您一般市面上的衣物柔軟精都可以嗎?是直接沾衣物柔軟精清洗護網,然後清洗乾淨嗎?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 SIMON1016 大 ...

謝謝分享,請教您一般市面上的衣物柔軟精都可以嗎?是直接沾衣物柔軟精清洗護網, ...

哥聽到是個傳說  真實是怎回事也不明瞭
而且...泰國賣的衣物柔軟精 成分表 看不懂是寫啥

我是因為 用了衣物柔軟精後 衣物失去  吸濕 透氣 彈性  三項, 穿起來不舒服 而棄用放到過期
才想到廢物利用  , 柔軟精洗護網是隨便加水稀釋的
洗車也用過  有些後座門縫隙造成擾流加上靜電易沾附灰塵  確實改善

後來也是聽說 危害環保 也沒再購買了

网友:
扇葉不貴.......還能加大升級就像輪圈一樣

老公啥都會修女人很辛苦,出去外面到處跟人家說"嫁給他什麼都撿人家丟掉的"..

就像我同學撿人家泡水一半的"頭又大拖鞋"回家黑白舞,本來他還不想撿的~~~我回他~~看!

你汽車修護科念假的喔?~~這台手排的蝦米碗糕電子設備都沒,拖回去全拆光內裝能洗就洗不

能洗就丟掉去殺肉場找殺肉的,引擎、變速箱油換換就好了,勤換幾回不會有問題.....最後那台

車整理好之後被他老婆搶去開.....

他老婆:阿就小小台阿很好開阿~~手排的我會ㄟ,而且好省油說~~~耗材也便宜..
超便宜的買菜車.....購入價1萬...修好成本2萬....含便當飲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擔心,這些東西都有得賣。
風扇葉蓋

  當然知道可電商購得.

  維修的最佳狀況, 即是 "以最少的工料預算, 恢復近似原有的功能".

  相信勤檢持家的學姊, 應不反對上述原則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聽到是個傳說  真實是怎回事也不明瞭
而且...泰國賣的衣物柔軟精 成分表 看不懂是寫啥

回 SIMON1016 大 ...

因為女皇也不喜歡用衣物柔軟精,所以才問問看您效果如何?因為現在家裡風扇幾乎每天運轉超過12小時,很快扇葉、護網就會達到需要清洗的地步了,不過為了環保,或許土法清洗才是最好的,謝謝。

网友:
話說防灰塵在下是用潤髮乳, 而且都是用出差飯店裡面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