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冰箱 TR-B273 冷凍庫結霜

楼主(2019-07-30):
最近冷凍庫常結霜,阻塞到冷藏室出風口,造成冷藏室不冷
觀察壓縮機動作,會啟動也會停止,冷凍庫的風扇也會轉
翻閱文章得知故障原因可能是(除霜定時開關)(除霜限制開關)(溫度保險絲)(除霜電熱器)故障
請問這台冰箱冷凍庫的(除霜限制開關)(溫度保險絲)(除霜電熱器)在哪裡? 哪個零件可能故障?
謝謝指教!!

圖一(冰箱電路+背面)

冰箱電路

冰箱電路

背面

背面

圖二(冷凍庫結霜)

冷凍庫結霜

冷凍庫結霜

圖二(冷凍庫)

冷凍庫

冷凍庫

圖三(冷凍庫溫控)

冷凍庫溫控

冷凍庫溫控

冷凍庫溫控弱冷

冷凍庫溫控弱冷

冷凍庫溫控強冷

冷凍庫溫控強冷

网友:
可能是"除霜定時開關"掛了

在這盒子裡

网友:
你照電路圖配電線的顏色就可以找到你要的東西

网友:
按照你拍的線路圖去找(可從線材顏色去區別)
1. 基本上(除霜)溫度開關,都在冷凍庫中
2. 檢查風扇及除霜加熱器
3. 最後定時開關

网友A:
冰箱插電1小時後,拆開除霜定時器安裝盒,用電表AC檔測量定時器1-3腳是否有AC110V
      有 : 代表除霜電熱器和溫度保險絲是好的
   沒有 : 代表除霜電熱器或溫度保險絲斷路

冰箱插頭拔掉用電表歐姆檔測量定時器2-3腳是否導通
      導通 : 代表除霜限制開關是好的
   不導通 : 代表除霜限制開關開路壞了

以上2個步驟測量都是好的,請將除霜定時器換掉

楼主:
謝謝各位的解答,依照五樓大大的方法,拔掉電源用三用電表量除霜定時器2-3腳,電表沒有逼逼聲,應該是除霜限制開關故障。

請問原文(圖二)我用紅線圈起來的2個地方,
上面錫箔紙包覆的(橘/灰線路)是除霜限制開關?
下面錫箔紙包覆的(黑/灰線路)是溫度保險絲還是電熱器?) (PS:電路圖保險絲是黑/藍色線路,電熱器是灰/藍色線路)

網路找到這種2線的除霜限制開關,溫度保險絲,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解答,依照五樓大大的方法,拔掉電源用三用電表量除霜定時器2-3腳,電表沒有逼逼聲,應該是除霜 ...

你有先插電1小時後再量嗎?
除霜限制開關必須溫度低於13度C以下才會導通

上面錫箔紙包覆的(橘/灰線路)是除霜限制開關? >>>是

下面錫箔紙包覆的(黑/灰線路)是溫度保險絲還是電熱器? >>>溫度保險絲

電熱器在管路底部,需提起來才看的到,照片中沒照到,電熱器和溫度保險絲是串聯再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先插電1小時後再量嗎?
除霜限制開關必須溫度低於13度C以下才會導通

拔電源測量2-3腳時,冷凍庫是結霜狀態,應該不會錯
已到網路下單購買(2線除霜限制開關+溫度保險絲+除霜定時器)
有多買一個除霜定時器當備用。
再次謝謝你的教學與說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冰箱插電1小時後,拆開除霜定時器安裝盒,用電表AC檔測量定時器1-3腳是否有AC110V
      有 : 代表除霜電熱器 ...

tsao大,我有個疑問
如果定時器在不壞的情況下,1、3腳AC檔因該都是通的吧?
除非是定時器掛了才不通吧,不然AC檔位因該都保持通的吧?
用三用電表可以直接量測除霜限制氣跟保險絲嗎?
我覺得因該是在斷電的強況下用歐姆檔量測連接器的地方1、3腳才對吧?
有通就代表限制器跟Fuse都OK的
以上是我的小疑問不知道對不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sao大,我有個疑問
如果定時器在不壞的情況下,1、3腳AC檔因該都是通的吧?
除非是定時器掛了才不通吧, ...

不對,你再用力想想
關鍵在除霜限制器會有兩種狀態,定時器也有兩種狀態,你兩種狀態都試著假設看看

還有我是說測1,3腳有無AC110V,是用來判斷除霜電熱管和溫度保險絲有無斷路,不是除霜限溫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tsao大,我有個疑問
如果定時器在不壞的情況下,1、3腳AC檔因該都是通的吧?
除非是定時器掛了才不通吧, ...

應該。不是因該

网友:
量一下除霜電熱器有斷嗎?

网友:
這個字很多人都會犯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對,你再用力想想
關鍵在除霜限制器會有兩種狀態,定時器也有兩種狀態,你兩種狀態都試著假設看看

感謝Tsao大回覆,我有比較理解了。3Q

网友:
還要注意一點 化霜電熱管
你的化霜電熱管在冷凝器下方 上面有一片鐵片遮住
量測化灀電熱管有無斷路
如斷路就一定是壞了
沒斷路也不一定是好的  我遇過化霜電熱線的水晶玻璃管破了

网友:
看到sa2086大大分享的經驗~
小弟分享一下經驗~
電熱玻璃管電阻值也很重要~
有遇過看起來好好的~
但電阻值不是100歐姆左右~
達到幾百K歐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