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oshiba東芝 42RV500G 電視維修 (HDMI異常,開關故障)

楼主(2019-07-30):
Toshiba 42RV500G 電視維修
1. HDMI 孔異常,兩孔故障,一孔接觸不良
2. 電視按鍵故障

驗明正身

此次作業範圍

按鍵更換前

其他的圖片記錄
2019-07-29  2019-07-29  2019-07-29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接點清潔劑真的有用嗎?
之前小弟一隻隨身碟時常接觸不良,都要喬一喬位置才抓得到
於是就用接點清潔劑噴一下,想說看會不會好,卻反而抓不到了
還好終身保固送修回來換一隻,問了一下是甚麼原因,店員說裡面板子受潮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點清潔劑真的有用嗎?
之前小弟一隻隨身碟時常接觸不良,都要喬一喬位置才抓得到
於是就用接點清潔劑噴一下 ...

我們公司常用接點噴精密的電路板,重點是噴完要用吹槍吹乾
會不會是噴完沒全乾,就通電導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