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痞酷網拯救了我手上的老螢幕

楼主(2019-07-31):
想當初,是在拜讀狼大的個人網誌時搜尋狼大的文章發現了ˊ這片寶庫
看著論壇上各式各樣的電子或電器維修紀錄,真心覺得板上的前輩都是神人

學校的實驗室長年沒有人清理,遺留了很多不堪用的設備
其中包括一些電腦螢幕,一台2008年奇美,開機幾秒後背光會熄滅
一台2003年BenQ型號Q7T3,上電開機的瞬間閃一下BanQ的logo就畫面熄滅了(電源燈一同熄滅)
然後又自動上電(電源燈亮),再瞬間閃一下BanQ的logo...再熄滅...如此循環
雖然是壞掉的故障品,但就這樣報廢了總覺得可惜
詢問教授同意後便將這兩台贈我帶回自行嘗試修理了

奇美那台有電容噴汁,換一換電解電容就正常了
比較難搞的是那台Q7T3,拆開來看之後沒有電容漏液或燒焦變黑的元件
但仔細瞧瞧電路板上的焊點,似乎好多電解電容的都是被換過的
在拆螢幕外殼的時候也總覺得撬開的點邊邊很不平整,看來前面有學長試著修過這台但放棄了
聽人說這種第二手維修的通常成功率都不高,但我還是抱著學習的心決定試試看

論壇上有關Q7T3的帖子非常多,甚至連電源板高壓板的電路圖都有
善用論壇的搜尋功能後便快速地把相關的帖子找出來
大部份內容都提到這款的高壓板電路很容易故障,而且我手上這台的問題似乎就是高壓電路的部分引起的
拜讀論壇上的資源,果真讓我快速的找到故障點-C5707
B腳與C腳間已經短路

發現問題點後便滿心歡喜地跑去材料行買了新的換上...
亮機,出現了!BenQ的logo!由於沒有插上訊號源,跳轉到沒有訊號的提示畫面

可是我的開心並沒有持續太久(謎之音:你高興得太早了)
悲劇發生在我把螢幕外殼組裝回去之後
再次上電測試...咦???怎麼會???
它的毛病又出來了,上電的瞬間熄滅循環...

一定還有哪裡有問題...我不死心回到論壇上將所有有關這台機子的文章再次拜讀
看到有前輩說mos會燒高壓電容也要檢查看看
再次拆開外殼直搗黃龍檢查,果真mos又燒了
觀察高壓電容,呀,果真有一顆高壓電容長得跟別人不太一樣
換下來的27p3k高壓電容,應該有四顆但一顆被我搞丟了XD
照片不太明顯,最右邊的那顆顏色較深且斑駁,位置就在燒的那顆C5707後面
心一橫把所有27p3k與C5707換過一遍

上電測試
心裡默念道這次再不行就把你拉進垃圾車

亮機
logo畫面正常跑完
接著就是接上訊號源測試
開著影片燒機一小時,沒有再發生突然熄滅
應該可以宣告完修了

附上這台主機板與電源板的照片
總結:
這是我的第一次發文,會想發表這篇是因為利用論壇上的資源完修手上的故障品
這種感覺真的很感動,心中的悸動難以抒發
其他想說的,大概就是新手如何善用論壇資源
當手上有一個待修故障品時,首先要做的不該是急著拍照片發文問"這個怎麼修"
我個人呢,是先確認好手上這個東西是什麼:什麼產品?型號多少?
接著就是上面提到的''善用搜尋功能'',以產品型號作關鍵字搜尋
若是該產品有設計上的通病的,通常能找到滿多類似症狀的文章
若找不到同型號的則找找同廠商的產品,例如我要修BenQ的螢幕就點維修物件是BanQ螢幕的帖子起來看
看看前輩的維修思路,想必能得到不錯的靈感
還有除了樓主文章以外,下面的回覆也盡量一一讀過
其中很多都是前輩們的經驗談,也都是很寶貴的資源
真的完全找不到相關文章或任何靈感都對維修沒有起到作用,就來考慮發問吧
以上是我的個人看法

總之,動手修好東西就是開心,感謝痞酷網和各位前輩大大

网友:
恭喜完修~
修完記的餵公狗~~~(點廣告)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厲害!恭喜完修…

网友:
你做了很好的示範~

太多新手進寶山不懂得動手找~

只希望別人把寶藏交到你手上~

自己動手找不是更有成就感 ~

网友A:
看完這一篇心中有莫名的感觸,感觸的不是修好螢幕,而是最後那一段總結。
痞酷網成立快11年了,這期間有非常多的會員贊助論壇二手良品硬體,減少我購置硬體的花費,也有許多會員分享他的經驗,讓有心想學習,甚至想進入維修這行的會員有門路可循,這些寶貴的經驗是成就今日痞酷網的寶藏,結果很多新會員卻入寶山而空手而出。
是的,發問前請先搜尋,很多的答案就在裡面,發問前該做的功課還是要先做,而不是貼了照片就發問,量了幾點電壓就想知道答案,試想你會不會因為肚子痛,就自拍了一張肚皮的照片,指著痛點問醫生是什麼問題?

也謝謝tsai91105 願意把他的經驗與大家分享,我以前跟大家說過,痞酷網的"理念"其實跟"現實"是衝突的,因為在痞酷網發帖沒有稿費,花大量時間拍照發帖,遇到不理性的回覆有時還會惹的一身腥,這些都會影響會員發帖的意願,只不過遇到我這種想要顛覆"現實"的怪咖。
不過這些年下來,我也遇到跟我有一樣理念的會員,我知道這就是自助之後才是人助,希望未來痞酷網有更多的人助出現。

再來就是今天是本月最後一天了,大家就多多四處認養一下廣_______告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完這一篇心中有莫名的感觸,感觸的不是修好螢幕,而是最後那一段總結。
痞酷網成立快11年了,這期間有非 ...

我好想哭~~橡皮人你沒哭哭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想哭~~橡皮人你沒哭哭喔?

网友:
看到樓主修復替你感到高興也覺得上了一課再這痞酷網有無私分享的老師師父帶領我們新手良好的學習環境有痞酷網真好

网友:
真的!感謝+1

非本科系的我,遇到電子產品故障,第一個動作就是到黃金沒力號上爬文,順便看一下美麗的學姊,再飼一下公狗。

雖然我不擅言詞,不能很好的表達心中的感謝。
不過我都有早晚三炷香,啊不是~是有在心中祈禱這邊的神人好人美人
都身體健康萬事如意,福如東海壽比南山,事事順心恭喜發財 ....

另外,如果從產品型號搜不到資料的話,我大多會直接以問題點當關鍵字
如,有畫面無聲音,有聲音無畫面,鬼影,油畫,亮線....
天下文章一大抄,同一種產品大部分設計都很類似,就算找不到同型號的多半也能修。

希望能提供跟我一樣的新手一點幫助,感謝痞酷網~

网友:
很棒的分享文。
很棒的學習態度,非常值得學習。
先自助,才能獲得更多的人助。
很多答案都在論壇的某個角落,端看你的態度是否能找到。

大家一起學習吧!

网友:
學校就是這種東西很多,等著報廢,也不修理。
(一般都是等經費下來,再買新的。)

网友C:
痞酷網的確拯救了不少故障物品, 就是修不了我老婆, 這點蠻遺憾的:lol;P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痞酷網的確拯救了不少故障物品, 就是修不了我老婆, 這點蠻遺憾的
{:1 ...

休老婆!?~~

你可以跟老大問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休老婆!?~~

你可以跟老大問問.....

聽說, 他是被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