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TDK b43511A9827M0000。 4隻腳的啟動電容如何測量好壞?

楼主(2019-07-31):
請問各位先進大家如何量測4腳位的電容,我看了datasheet,但內容連腳位都沒介紹哩

网友:
一腳正,一腳負,其他兩腳固定用。

网友:
看那腳位上面有無標示 +  - 的符號

网友A:
這種4腳電容先前在親戚那的老舊洗衣機看過一次,,,也是看無

网友:
1. 標題[啟動電容]  , ,,,,  啟動電容使用 [有極性電容] 的嗎 ?
2. 善用[螢幕截圖] 功能 , 方便操作 也更清晰 , 當然...也許是別人的電腦螢幕..不方便要求人家做事.
3. 照片中腳位是 屬於焊接在PCB上  因為長得高大上  會多生出輔助腳位  無電氣功能 只作固定用
4. 照片中  [資料表] 就有說明 此物規格資料

楼主:
哈哈,謝謝jjww163大大,也謝謝大家的回覆,當時看到那部分以為是結構圖,也是英文很爛,現在一看再查個單字就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4腳電容先前在親戚那的老舊洗衣機看過一次,,,也是看無

以前老舊洗衣機運轉電容
有4支腳那是雙槽洗衣機用的
旁邊有標容量 一大一小 大的昰洗衣用的 小的昰脫水用的
是AC電容 不分極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