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l燈管安定器請教

楼主(2019-07-31):
請教各位大大,打勾的安定器和其它三個不一樣,有什麼差別呢?打勾的pl燈管不會亮(電子控制開關可以分3段),麻煩求解,謝謝。

网友:
照片至少要清楚。

楼主:
補相片,用line傳的,畫素較差

Pl安定器

Pl安定器

Pl安定器

Pl安定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相片,用line傳的,畫素較差

打勾的沒有拍到型號(應該在側邊),有用電錶量過電子控制開關的輸出正常嗎。

网友:
那顆壞了
買一顆來換

网友:
是不是瓦數不一樣?應該要照標示的說明,而不是照一堆東西來詢問是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