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windows 10 方塊這區的名稱及可否自訂?

楼主(2019-07-31):
不好意思!因為不知道上圖方塊區叫什麼,所以標題下的不好。
不知道這區能不能自訂?因為我希望把我常用就放在上面,不常用的就移除,例如玩樂那一區我只會用到小算盤,其它都不可能用到,留著那麼多沒用的也礙眼。

感謝

网友:
可以自訂,我也忘記那區域正確名稱為何
在圖示上按滑鼠右鍵可以更改圖示大小或移除
滑鼠左鍵按著圖示可以移動位置
在開始工具列左邊可以將常用程式(如:小畫家)按滑鼠右鍵將他釘選到"開始"
也可以將圖示群組自行更名,直接滑鼠左鍵點選群組名稱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
那區塊叫動態磚吧?不想要的東西就在圖示上按右鍵,選擇 「從開始取消釘選」,該群組圖示被全部取消釘選之後,群組標籤就不見了,把圖示拉到沒有群組標籤的地方就會產生新的群組標籤。

從開始功能表在程式上按右鍵,選擇 「釘選到[開始]」就會產生一個新的圖示在動態磚上,在圖示上按住滑鼠左鍵就可以拖曳到想放的位置。

群組標籤也可以改成自己想要的文字,整個動態磚可以很容易的自訂。

我一直都還在用XP跟WIN 7,WINDOWS 10是偶而才開起來試玩看看..............

网友:
  那稱作 "常用軟體動態磚群組".

  有些不太好描述, 請參閱 組織Windows 10開始畫面 (出處: ITs通訊@中央研究院).

网友:
這區很好用、可以自訂、當捷徑。

网友A:
老大
WIN10 版本桌面預設APP(動態磚)不可自訂,最多移除或放大縮小移動。

因想吃下手機APP,沒辦法畫虎不成反類犬失了桌機原有顯示器強悍功能。

可另自定義桌面(似多重開機)原始傳統底仔還是WIN,就可細部變更。
四個角落滑鼠多動一動或觸控近似手機延伸桌面(如超寬或多個顯示器)
個人觀感   WIN未用過(新人類)維持預設  ,WIN有用過(舊人類)維持預設或傳統,可選擇能接受方式自己決定

网友:
可以改,點一下右上角,可以改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
WIN10 版本桌面預設APP(動態磚)不可自訂,最多移除或放大縮小移動。

我試可以改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試可以改耶!

昨晚我還把玩樂群組全部取消釘選,玩樂群組就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