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大同TATUNG V22ECBF 可過電亮橘燈開機亮藍燈3秒後變橘燈

楼主(2019-08-01):
大同液晶電視TATUNG V22ECBF 22吋多媒體液晶電視有過電,待機亮橘燈,開機亮藍燈,約3秒後變回橘燈,
搜尋網路上的維修實例,應該是電源高壓版故障,所以先拆開外殼檢查電源板是否有問題。
拆下電源高壓板確認有多顆電容凸頂,購買同規格的電容更換,
通電亮橘燈,開機亮藍燈,接上訊號源已可正常顯示,指示燈不再變回橘燈。

1.正面

2.銘牌

3.待機亮橘燈

4.開機亮藍燈,無畫面

5.拆底座,裡面有1顆螺絲要先拆

6.拆除視訊盒,裡面有1顆螺絲要先拆

7.拆外框,外框底下有2顆螺絲要先拆,再用工具小心撬開外殼卡榫

8.移除外框後,電源高壓板板與主機板在鐵框裡,

9.左下角的電源插孔有1片固定的鐵片要向下拉出

10.液晶面板型號

11.電源高壓板正面照,有多顆電容凸頂

12.不良電容更換後

13.安裝測試 ,開機亮藍燈

14.有畫面顯示

网友A:
恭喜完修 ~怎沒把所有電容都換了... 安心點

网友B:
建議電容全換新再把CCFL燈管改成LED燈條,這樣這台可以再撐很久一段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怎沒把所有電容都換了... 安心點

電視是別人的,先換目視不良的電容,如果不行再更換其他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電容全換新再把CCFL燈管改成LED燈條,這樣這台可以再撐很久一段時間

我沒有將CCFL燈管改成LED燈條的經驗,等下次遇到燈管故障再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視是別人的,先換目視不良的電容,如果不行再更換其他電容。

如果是做人情,這樣也是對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有將CCFL燈管改成LED燈條的經驗,等下次遇到燈管故障再試試看。

不難改,很簡單

网友:
1.我也有修過大同V22ECBF液晶電視, 故障情形跟你的一模一樣, 問題就在電源高壓版.
2.我也發現大同V22ECBF液晶電視好像有一個通病, 電視用久了,喇叭會沒聲音,但此台電視有耳機孔, 用電腦喇叭接耳機孔, 則聲音就會出來.

网友:
我已經少說換了7~8台LCD顯示器的電解電容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建議將高壓板上的所有電解電容一次更換比較好,另外機台序號或是產品製造號碼下次記得遮蔽喔!!謝謝。

网友:
黑金剛電容爆了恭喜大大完成修好

网友(2019-09-04):
不知道為什麼 這台畫質感覺很差~
家中曾有過一台~因畫質不佳直接丟了~~

网友:
恭喜大大,賀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