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棒一碰PNP的B極就打亂電路的運作問題

楼主(2019-08-01):
我有一個用來驅動NIXIE的電路, high side用來驅動陽極, low side用來驅動陰極, 然後用掃描的方式做。但卻出現鬼影, 也就是驅動某位數的陽極時, 其它已經關閉的陽極卻會半開, 而導致微微導通。為了搞清楚問題所在點, 我用示波器量下圖的標示處。

但探棒接上去後, 卻會造成high side一直導通, 此時示波器顯示0V, 好像電流流過探棒到地導致PNP開啟。可是探棒的輸入阻抗不是1M還10M嗎? 為何會導通呢? 用三用電表接上去也是類似的現像, 請問這樣要如何量測才不會打亂電路的運作呢? 我可以在探棒上加個1M電阻再量嗎?

网友:
PULL UP電阻150K請改1M

网友:
會計算分壓吧!?

將 示波器探棒 1M Ω,10M Ω,分別帶入與 Rbe 150KΩ計算分壓。

若是Rbe 150KΩ  分壓 大於 電晶體BE導通電壓 視為電晶體導通。

网友:
PNP BE 150K電阻改成10K試試看。

网友:
工作電壓180V,所有每一驅動掃瞄電晶體Vce都要超過180V,某一顆電晶體假如Vce不夠或微量的漏電,掃瞄就會出現鬼影。

你是用單晶片做驅動陰極快速掃瞄顯示嗎?我覺得你寫一個低速掃瞄的顯示器測試程式,每隔0.5秒依順序各節點輪流亮一個燈的掃瞄,容易找出焊點及電晶體漏電或是假焊 , 有亮兩個燈或是某一不亮,這樣比較能快速找出PC板的那一焊點相互漏電或那一電晶體漏電,開機前長按某一個按鈕,開機程式偵測到按鈕被長按,就自動跳到顯示器測試程式 ,以後每一台機器組裝完成,方便測試七段顯示器是否能完全正常運作,不這樣測試有某一不亮,短時間你根本不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