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ai5371大大贊助的 E27 燈泡維修料件

楼主(2019-08-01):
這是tsai5371大大贊助的E27燈泡螺旋頭,我問wish這是什麼?他說那就是燈泡的螺旋頭啊!原來它叫螺旋頭。
我說tsai5371他要贊助我一些這種頭,有跟我買東西的會員有需要就送一些給他當維修料件,wish說要我註明是E27大家就會知道了。

不過這個螺旋頭要等他拿給我,這一篇先跟大家預告,有需要的會員請先登記,我也好抓個數量,有買東西的會員再提醒我喔!

网友A:
很多人說親自動手修東西有一種樂趣,現在都是LED燈泡了,很多LED 燈泡不是壞LED 顆粒,而是壞在燈泡裡面的保險絲電阻或電容,想拆燈泡最麻煩的應該就是拆螺旋頭,因為燈泡的螺旋頭釘下去就很難再拆下來,為了保持螺旋頭完好,搞不好把塑膠底座給弄破就更麻煩了,有這個座就方便多了,直接把舊螺旋頭剪開,修好後換這個新頭就好了。

啥!新頭怎麼固定?這個方法很多啊!找支鋼釘在螺旋頭周圍輕輕敲幾孔,改用膠水黏,用小螺絲等等都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說親自動手修東西有一種樂趣,現在都是LED燈泡了,很多LED 燈泡不是壞LED 顆粒,而是壞在燈泡裡面的 ...

  拆燈泡螺旋頭的方法給您一個建議,用0.1小鑽尾慢速電鑽就很好用哦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燈泡螺旋頭的方法給您一個建議,用0.1小鑽尾慢速電鑽就很好用哦 !!!!!!!     ...

您說的0.1小鑽尾?單位該不會是CM(公分)吧,應該沒有0.1M/M(公厘)的鑽尾。

网友D:
原來那叫做螺旋頭...

网友:
螺旋頭 <=== 為何聽到學姊這樣講,我會一直想笑勒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原來那叫做螺旋頭...

螺旋頭是大陸那邊的說法

网友:
雄爸爸的回覆又讓我想到蘇東坡跟佛印的故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旋頭是大陸那邊的說法

臺灣好像叫燈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說的0.1小鑽尾?單位該不會是CM(公分)吧,應該沒有0.1M/M(公厘)的鑽尾。

  Y三大大抱歉鑽尾的規格是 1.0mm 才對如圖  ----------

  過二天有空才上傳修理了好上百個螺旋省電燈泡給大大們分享吧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Y三大大抱歉鑽尾的規格是 1.0mm 才對如圖  ----------

小鑽針
修過上百顆一定經驗豐富~~期待ylt99的維修文
要鑽孔拆解應該要注意別鑽到螺旋頭裡的驅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鑽針
修過上百顆一定經驗豐富~~期待ylt99的維修文
要鑽孔拆解應該要注意別鑽到螺旋頭裡的驅動

  回5371大大  對的!要小心別鑽到電解電容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Y三大大抱歉鑽尾的規格是 1.0mm 才對如圖  ----------

0.1公分也沒錯,有一種退斷螺絲的左牙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0.1公分也沒錯,有一種退斷螺絲的左牙很好用。

  過二天有空才和大大們分享維修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