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IWATSU SS7810 示波器 500us波形拉不開

楼主(2019-08-02):
這台要多謝老大跟眾前輩,不辭辛勞在年初辦的團購

原機 CH1 BNC插座中心不見了,參考各位經驗把CH3換給CH1

畫面有跳動問題,還在找時間買零件準備把電源板電容換掉

前一陣子拿來修搖控器時發現,Time鈕選1kHz波形

2kHz波形

5kHz波形

2kHz時整個波都黏在一起,這台的選擇紐又不像傳統型,用多波段開關,可以用橡皮擦擦乾淨,看維修手冊,這個的波段選擇是從輸入幾個開關訊號去決定

CH1 跟 CH2都一樣,請問各位前輩,這個情形的原因,可能是電源不穩定,還是小弟換BNC時做了不該做的事嗎

网友A:
請調整觸發的相關功能,如觸發位準旋鈕或觸發方式,或是將垂直感度從 500mV 調到 200mV 或 100mV 就能穩定的看到波形。

按 AUTO SET 應該也能自動抓到波形,正常的示波器與正確的操作在垂直半格內的規律波形應該都要能穩定的抓到與看到,請多試試。

网友B:
500us波形   未同步觸發 , 調動 trigger level 了沒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調整觸發的相關功能,如觸發位準旋鈕或觸發方式,或是將垂直感度從 500mV 調到 200mV 或 100mV 就能穩定 ...

多謝前輩指導,小弟回家後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us波形   未同步觸發 , 調動 trigger level 了沒 ?

多謝前輩指導,小弟還真的不知道許多功能的用途,小弟回家後再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us波形   未同步觸發 , 調動 trigger level 了沒 ?

http://bbs.pigoo.com/thread-75857-1-1.html
請問 S大,跟我po的這個意思有相關嗎,

网友:
對,就是 [觸發功能] 那段視頻。
----------------
觸發是示波器的靈魂
要玩的轉
很多高階應用時候,只是靠示波器的觸發功能還不夠,
還得找到各種信號之間的時序關係,利用其他信號條件捕捉需要的波形,
必要時 還得自行創造信號  送進AUX 輸入 即本機型CH3。
有句話說得好: “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

很多都是被逼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