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前輩洗衣機機板上的果凍膠已去除,如何補上?

楼主(2019-08-02):
問題簡述:目前有一塊洗衣機的機板上防水果凍膠已經被我撬開換上新的開關
              換完後不知道有什麼方式可以補回防水膠?之前好像有看到論壇上的網友是用指甲油當防水用不知道可不可行?
              一般的Silcon不知道可不可以適用?會有其他問題嗎?
              不知道論壇上的前輩都如何處理?

网友:
我就是用Silcon來代替果凍膠

网友A:
有人用過 KONTAKT PS-70 防水絕緣保護劑嗎?
好處應該是返修時,不需要再挖一次。
不過不知道實際使用起來,效果如何?

网友:
我都是用 "卡夫特705",流動性好,也不會太難處理

网友:
上次找不到Silcon,就偷懶用 保麗龍膠 ,似乎也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用過 KONTAKT PS-70 防水絕緣保護劑嗎?
好處應該是返修時,不需要再挖一次。
不過不知道實際使用起來 ...

PS-70 我覺得我比較會用在除濕機或水冷扇的機板
洗衣機方面相對其他電器會更潮濕,有的顧客還會將洗衣機放在浴室,如果沒有防水膠可能不大夠力
感謝您的回覆供我做參考3Q

网友:
各種膠的相容行,並無測試資料。異種膠間不一定能溶合,造成水氣由縫隙傳入機板。

网友:
我是用絕緣漆噴一噴,噴個兩層

网友:
中性矽利康應該可以啦!
只為那一點點就買條矽利康,
可能到時剩下的就放到乾了!

應該也可以用熱熔膠。如果有的話…

http://www.fongyong.com.tw/tw_product-Silicone.htm
4. 極佳的電氣特性
    矽膠本身為礦物,所以具有極佳的絕緣性,所
    以非常適合 用於電子產品上。